A8M2N-LA 上電自動開機(沒畫面)

楼主(2009-12-18):
測試條件:

主機板裸測(只有上24P電源)

第一張除錯卡顯示內容
REST   CLK +5V +3V +12V -12V
不亮   (---------亮---------)

第二張除錯卡顯示內容
IRDY -12V +12V +5V +3V REST
(不亮)

一上電主機板就自動開機
這問題我想可能是哪邊有"短路"到
最後使用裸測主機板
找出問題兇手就是主機板(Power有換過3顆,測試結果都一樣)
爬文初步排出4P的電源有短路(因為有接沒接都會自動開機)

接點參考圖
在沒上電前裸測版子
三用電表打到蜂鳴器檔
黑棒接VGA的外殼(地)
紅棒測試4P電源
1、2是地 會通正常
3、4是+12V 不通正常

上電一樣裸測版子
三用電表打到蜂鳴器檔
黑棒接VGA的外殼(地)
紅棒測試
1、2是地    不通(有問題)
3、4是+12V 不通正常

結論懷疑是電源24P那邊有短路到
在沒上電的情況下測試
三用電表打到蜂鳴器檔
黑棒接VGA的外殼(地)
紅棒測試

P6 +5V地方  會通
P8 PWR_OK  會通
P10 +12V   會通
P13 +3.3V  會通
P18 地     會通
P19 地     會通
P20 -5V    會通
P22 +5V    會通

有些地方該通的像
P3
P5
P15
P17
P24
以上這些點地
正常應該也會通
不過事實上是不通的

所以小弟我猜
應該是電源24P插座這邊掛了!?
您們覺得呢????

网友:
自動開機,那你有試過短路 控制panel 上的PW_SW 是否會關機?

如果會關機,那就要往其他的PCR去查,如果不會就查I/O

回文滿10篇就可以貼圖,去打屁區或趣味貼圖區灌灌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先進BIOS 過魯嗎 一般會自動開機BIOS有設定到電源 通就開機阿
再來 你先回幾篇文章 後你貼圖上來 這樣大家比較好給你相關資訊一一 沒看圖 說真的 有過店無畫面問題很多的勒@@

网友:
幫大大您弄一下連結,由圖中看到的是,根本沒有跑碼,由於是兩張除錯卡分別測試。reset燈號代表的狀況不一樣,不過以下面第二張圖來說,鑫帝的除錯卡一般只要是reset處在低準位狀態,便會亮燈。最好還是量看看,PCI插槽的reset,clk再做進步確認。打對地阻值盡量不要用蜂鳴檔,以歐姆檔為準!大家目前是給你這樣的建議!

网友:
[上電一樣裸測版子
三用電表打到蜂鳴器檔
黑棒接VGA的外殼(地)
紅棒測試
1、2是地    不通(有問題)
3、4是+12V 不通正常]

這不是知道要測什麼 ??? 上電打蜂鳴器檔 !!!

電錶不會壞掉嗎 ???

會不會單純是 cpu 壞掉而已 !!!

還是老話一句 , 請多多爬文吧 !!!

网友:
既然插上電就會自動上電
我是覺得先看綠色線(PS-ON) 有沒有對地短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 今晚就來測試看看控制panel 上的PW_SW 是否會關機?
感謝您的建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沒有短路 測過了
感謝您提供的意見︿︿

网友:
我之前有一塊A7V600~~~把IO拔掉之後~~~上電會自動開機~~~
所以~~~你認為IO有沒有壞了???要替換過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機板是全裸測

只有 主機板一張 + Power

啥 CPU 記憶體 啥卡 啥線當然都沒有接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大您好,沒裝CPUn_072| ,沒裝CPU的話,那當然也不會跑碼囉!(無法對CPU做reset那開機流程根本沒辦法走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謝您的建議
(爬文找到的 還真的可能跟BIOS有關係呢 不過這塊板子問題不在這>''< 如果可以進BIOS就好囉........)
第一種方法是修改BIOS設置。第二種方法是合理使用電源插座。
      一、修改BIOS設置
   因為BIOS中的一些設置可以導致上述問題。在“INTEGRATED PHRIPHERALS SETUP”中,有個“PWRON After  PWR-Fail”的設置選項管理這個功能。其選項有三,分別為“On(開機)”、“Off(關機)”和“Former-Sts(恢復到到斷電前狀態)”。您應該將它設置為“Off”。這樣在打開電源開關或停電後突然來電等情況下,電腦就不會自動啟動了。

网友:
早期很多ASUS 都是這樣情形 需要去bios 設定電源管理的部分 就 ok
問過華碩皇家 工程師 有親自教我設定 ~. 它們說這是正常現象~
現在新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 這樣 ~..

网友:
回复 网友G:

無法進BIOS    都自動開機 當然上實體CPU後進入BIOS對相關設定做修正再嘗試

网友(2011-10-08):
我同型號m/b遇到同樣的問題,歸納如下1、已clean cmos一上電自動開機,cpu 4pin供電有插但一摸cpu連熱都沒有故cpu沒供電,但此時按power button是可關機2、上debug卡,跟網友鑫帝科技偵錯卡一樣是電源正常但reset燈常亮。
1、請問台灣台客最後如何解決?怎麼修?
2、正常主機板reset長按時,cpu會不會吃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