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電視遙控器維修

楼主(2009-12-19):
最近好久沒有上來了~想說都在潛水...悶久了也不好意思... 所以浮上來獻醜一下,還希望各位大大不要見怪!!

前幾天小弟在租屋處的聲寶電視的遙控器突然不能遙控了!!可是直接去按電視上的開關還可以開!!

直覺上感覺是遙控器壞了!!看到網路有說用數位相機可以看到遙控器的發出的光

所以就試了一下,果然看不到光!!然後開始拆了~注意卡榫的位置,別用蠻力拆,外殼很容易破掉!!

接下來就拿三用電表把檔位打到直流電2V,一邊把電池裝上後按按鍵,量測發射二極體跟震盪器都有微弱電壓變化!!

想說從最簡單的換起,就去電子材料行買發射二極體跟震盪器回來換,結果就先換了震盪器後就可以遙控了!!

修好嘍~把遙控器再組回去,收工!!

聲寶的遙控器

聲寶的遙控器

用數位相機來觀看,沒有看到光

用數位相機來觀看,沒有看到光

解體嘍~反面照一張!!

解體嘍~反面照一張!!

正面來一張!!

正面來一張!!

量測有電壓反應,先換震盪器吧

量測有電壓反應,先換震盪器吧

一試OK~用數位相機看到發射二極體的光

一試OK~用數位相機看到發射二極體的光

网友:
很實用的維修實例,算是每個人都會遇到的了
遙控器掛了,好像都是震盪器出的問題。
下次買一些回來備用。

网友:
喔喔....原廠的遙控器耶~~~~~~~
這有修的價值...如果是副廠的.....
直接換新拉~~~~~比修的還便宜.....
通常...這種通用的遙控器功能不多的且都通用的...
我都只賣150元~300元.....付2顆電池.....
聽到的人都直接買新的回去用了
455E超容易壞的.....

楼主:
小弟住在外面,一個月月租要5千多元....

況且電視是房東的,用壞了不想多花錢去買新的

只好自己來啦~才花5元而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住在外面,一個月月租要5千多元....

況且電視是房東的,用壞了不想多花錢去買新的

只好自己來啦~才花5元而己~

我上面說的是針對客戶~~~
自己來單然最省拉~~~~~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動手就有機會!
如果您遇到餓房東!

房東的設備用壞了
有些房東會跟房客高價索賠
昨天就遇到一個
房客才剛般進去住一個晚上
發現洗衣機壞了
硬ㄠ是她們用壞的
修理房東又不付款
硬是要新房客付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動手就有機會!
如果您遇到餓房東!

房東的設備用壞了
有些房東會跟房客高價索賠
昨天就遇到一個
房客才剛般進去住一個晚上
發現洗衣機壞了
硬ㄠ是她們用壞的
修理房東又不付款
硬是要新房客付款 ...

滷大....遇到這種的錢最難收了耶.....你最後有收到錢嗎?(好奇)
不過我通常都是~~~誰叫我去的誰就得付款....免得回家了..白作工..還得倒貼..

网友:
建議振蕩器需加膠水固定, 不然下次再拆開時兩腳都震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房客出
不過我還建議房客租約到趕緊再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