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ompa? FP768A 修好

楼主(2009-12-19):
ZTX1049A代替型號有哪些!
不知道大大們是怎樣找代替型號的!!
維修好在PO上來交流 指導

打開背板

打開背板

同胞製造的

同胞製造的

很明顯的右邊電容凸起來囉!

很明顯的右邊電容凸起來囉!

保險絲也燒掉了

保險絲也燒掉了

凸的剩下0.024

凸的剩下0.024

這顆還正常

這顆還正常

將電晶體都解焊下來量測

將電晶體都解焊下來量測

凸容那邊的電晶體都掛了!

凸容那邊的電晶體都掛了!

用c5707來代替腳位規格不同

用c5707來代替腳位規格不同

所以單芯線來跳線!

所以單芯線來跳線!

換上新的保險絲後!

換上新的保險絲後!

上機測試!!

上機測試!!

耶!畫面亮了!!問題解決了!!獲得一份豐富的晚餐

耶!畫面亮了!!問題解決了!!獲得一份豐富的晚餐

76.79 KB, 下載次數: 105

网友:
這個晶體常用在台達電四燈DAC-12B058、DAC-19C018....等等
C5707、A2040都可代,震盪電容最好換一下,否則容易二修!

44.48 KB, 下載次數: 88

楼主:
恩恩!不過腳位!!
是CBE
C5705    BCE

我想說把E腳剪短用一條芯線給他焊上去!!
這樣就可以排成EBC了!!
然就是檢C腳!!從後面的算是第四腳!!
用一條芯線給他焊上去!!
不知道這樣的方式是否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當然可以囉!但是千萬不要假焊,上錫要多一些,避免高溫導致連接的單芯線脫落。

网友(2010-05-18):
手上正好一款同型的,故障點完全相同,先前一直找不到代用零件,同型號零件真貴(50元/ea),就丟在牆角也忘了,看到樓主的分享又讓他有修復的希望了。

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2011-06-22):
呵呵
改完頂多一兩年一樣掛相同零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C5707ㄉ腳可以透過 保戶套的方式 去焊接 減少短路現象  焊錫要補足 飛線 也是

网友:
應該找腳位相同的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