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AL1914 綠燈閃-以修復

楼主(2009-12-19):
拿到 綠燈閃 ~...想說可能是電容 拆開後 爆囉 2顆  470UF 25V  一顆剩下330UF 3顆 都換掉 手邊沒有 所以  換上 560 25V *2 470-25V*1(廢板的)
上電 ~QQ 以為撿到便宜 ~ 看到ACER 畫面 ~正常閃囉 ~綠燈 ~出現 沒有訊號 ~ 橙色燈~... 裝機 ~..
再試一下 ...正常 ~  不到 1分鐘左右 ~阿...............燈不亮囉 ~
...............想說哪有那樣好的事情 ~換3顆爆電容 就 OK的 ..................
請問一下 ~ 我有量大電容 150V  是如何量阿  我直接~DC 大電容的 + -
SG6841 這顆 看資料故障很高 ~..........

量 第3腳 啟動電壓 ~有 14-18 V 跳動 ~反覆的 14-18 跳動 ~  這顆應該如何量  DC 還是AC.
其他都沒有 電壓 ~(7腳有14)...量錯囉  我該如何 網哪邊檢查阿 ~
對 這種 電源部分的 電壓 測量 ~都不太懂...

問一下 R325 的SMD 電阻 是多少 ~我的組值無線大 ~  問一下~
一邊連接7腳 一邊 1腳

紅色 部分的電容換掉

紅色 部分的電容換掉

SMD 的電阻

SMD 的電阻

378.55 KB, 下載次數: 93

网友:
應該要再往後查一點 看起來是高壓部份有問題
壞SG6841的話 可能連開機都開不起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 ~先前換電容後 開的起來 ~  之後 ~就開不起來 ~
連綠燈都沒有n_067|

問一下 R325的組值  那顆怪怪的 ~ 寫 R 看起來 不向電阻 用電容表 量 221P 電阻檔 無線大
量1 地 7  的電壓 DC 檔 有10-15 跳動 反覆 ~~~

网友:
有查輸出電壓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C大您好,VDD呢?SG6841的VDD一定要有電壓喔!
Vin應該是脈動直流,用DC檔量測,應該會有些微電壓跳動,有電壓跳動應該表示啟動電壓正常。
如果沒有VDD要搞出來!不然綠燈可能不會閃!

楼主:
我拆囉 6841 3腳 有137 的DC 電壓 ~ 7腳較沒有囉 ~

楼主:
回复 网友C:

輸出的 ~+12 ADJ ON OFF 都沒有電壓 ~........QQ
原本還原電容 還可以看到 ACER 畫面 ~高興一下 ~QQ.....

楼主:
回复 网友D:

VDD 恩恩 ~拆囉 ~6841 沒有電壓過來 ~..
那顆電阻怪怪的 ~...寫R325 量不出東西來 ~ 跟 其他的板上的 SMD 電阻 不同 ~ 板上的有編號(照片 我放在旁邊那顆 ..黒色.)
7腳 VDD 正去量法呢?..  (就是 黑棒 放哪裡 ~ DC 還是 AV)
常常搞不懂 POWER 的高壓區的量法  我都霧 殺 殺
VDD 你是說 ~ 6841 要輸出有電壓 嗎?

1腳是 6841的地...
現在拆囉 6841 是沒有電壓拉
7腳接的 10UF 50V 換新的 R325 不知道 有沒有問體 ~因為這顆怪怪的 ~.相連的 一顆 ZD 2極體  拆下測量都正常 ~

..
把 6841 7腳 翹起  7的輸出有9.3 V  3腳有 12V 電 壓不跳動
7腳 接上 有 7腳  14-17 左右電壓跳動 ~  3腳 有14-18電壓跳動 ~

楼主:
拆了很多東西 量 ~現在變成 ~又好囉 ~但是 ~黑底的 時候會白屏 其他都正常 ~
就是關掉面板按鍵 電源 .........還是有背光 ..QQ

D321 那種 2極管 ~順向偏壓 650 要用哪種東西代替 ~沒有印東西在上面~

怪事 時好時壞 ~...現在背光 又可以正常囉 ~

把AD 跟電源 直接 插上 ~多的燈管 ~... 按 PW 可以 亮 也可以關 ~ON 有 0. 或3V DC 沒接~ 面板
都OK阿 ~之後接上 面板 ~奇怪 又好囉 ~
..........還在測試中 ~............
這台  可能是網咖的 裡頭連IC板 油煙也很多 ~
抓問體 ~補焊 ~......
面板連接線  或燈管 有問體   會造成白屏嗎?

楼主:
D321 拆下 ~發覺 它的玻璃管 背面會黏它的 玻璃. 原來的板子 每個IC 零件都有上膠....
.拆下後 ~ 測量 ~時好時壞. 換上旁邊附近有2顆 找一顆代替 測量 650 找主機板的 2極體 拔下來補 別的地方(主機板的660 順向偏壓)...
目前 情況 ~OK 不再 關機背光 長亮 ..
試機中..................

關機帶機時 亮橙燈 不在白屏

 關機帶機時 亮橙燈 不在白屏

网友:
回复 网友E:

C大您這樣完修了?二極體損毀影響?還是電容?
真抱歉沒幫到您什麼大忙。

楼主:
感覺 可能是電容 ~跟虛焊 ~...
目前 測試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