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不好意思我耍蠢了˙BENQ FP757 想問這幾顆電容

楼主(2009-12-19):
小弟一拿到此板˙量測到C5707被擊穿

換上後還是不亮

所以把電解電容都拆掉打算量量看狀況

結果量到一半才發現

不小心拆到兩顆16V 1000UF的

其他的都是35V 470UF的

由於在拆之前沒有拍照,所以現在不知到這兩顆1000UF的電容應該放哪

上網看電路圖有點看不懂~

只好麻煩站上的大大們幫小弟這個大忙了

此為BENQ FP757的板子

再一次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說的電容一共有三顆, 左側C707, C709, 右上AC接頭附近的C508.
另....怎麼沒想到把那顆大砲一起拆下來量?

网友:
您忽略pf751的保險絲. 在散熱器右邊 黑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大砲已經拆下來測量過還在誤差範圍內~然後又焊回去的~終於知道那兩顆擺哪~哈哈~非常感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保險絲已經確定掛掉了~只是想說順便測測電容~以免容值不夠修好過陣子又壞掉了~~非常感謝~
目前電子材料行關了~明天再上來回文維修結果~~感謝感謝

网友:
這算是一種經驗吧 !! 我也曾經發生過 !! 拆的太爽一路連拆 !!

最後我找了附近一顆  IC 的資料 !!

根據手冊的建議 , 把相關的位置找出來 !!

楼主:
目前結果是 換了一個C5707和保險絲  就點亮了
燒機中
感謝各位老大

不過小插曲就是 之前焊主機板時都把焊槍的溫度調約400度
拿來焊這BENQ的板子時  焊點掉了好幾個 還好線路都沒斷掉~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网友:
這事~我也發生過~

修到一半~很冏~

不知道位置怎麼放~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