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720一直閃電源綠燈?

楼主(2009-12-19):
朋友的一台va720,故障情形是一插上電綠燈就規律持續的一閃一滅,拆開後檢查電源板接往ad板的電源插座,電壓會從2v~12間亂跳,但是如果不接ad板,直接量測電源板的輸出,電壓就正常的在12.11v~12.13v之間,請問是電源板負載變差,還是ad板的問題呢?
電源的部份全部電容都已拆下用電容表測試都正常,兩個散熱片上的開關管也都正常,還有什麼方向可查呢?

网友:
a/d板上有電容漏電 導致短路
所以會啟動保護機制 讓電壓在2v~12V之間
跳動 檢查一下a/d板上的零件吧

楼主:
已經用ad公板測過,電壓還是會被拉高拉低,一樣拆掉ad板,電壓就回復正常.....

网友:
那試看看 把變壓器的電容換一換
從輸出12V那邊的電容換起往回換
再不行 就要查開關管的特性是否已經改變了
雖然量起來ok 但有負載電壓就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