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 VCD DVD 遊戲 藍光 光碟片 讀取面刮傷 修復 內詳

楼主(2009-12-20):
   CD VCD DVD 遊戲 藍光 光碟片 讀取面刮傷修復 您有寶貴的光碟片因為刮傷而讀取不穩或讀不到嗎?
例如圖一..這4張光碟因為刮傷讀取時有時候會斷斷續續的
經過研磨之後 如圖二 有如新的一樣
研磨後不會跟新買的光碟片一樣新..不過可以讓光碟不會因刮傷造成光碟機讀不到而損壞光碟機
注意...本人只是代為研磨不保證光碟片好壞..如果您的光碟原本是壞的..就算讀取的那一面磨好了也不一定讀的到
壞的光碟片很好認..只要是有圖案的那一面(資料層)發霉或是刮傷就一定是壞的
PS: DVD光碟片是由兩片光碟製成因此..就算有圖案的那一面刮到也不會有多大的影響
修復價格如下
CD DVD 藍光 每片50元
(如音樂CD VCD 遊戲CD片或資料CD  DVD影片 DVD資料光碟 DVD遊戲片 藍光光碟片 )
不管修復多少片寄回運費一律50元(郵局掛號寄出)
量多價格可議

PS:光碟燒錄片放超過1年以上才拿出來讀卻讀不到....請勿寄來....
   那是染料變質了....沒救了~~~~~~

==============================================================
各式BIOS或EEPROM EPROM代燒服務
雙感溫多功能溫度計
群達 QD-L002C 超强4合1 學習遙控器
好用的60W電烙鐵
CD VCD DVD 遊戲 藍光 光碟片 讀取面刮傷 修復 內詳
大量收購故障的數位機上盒

网友A:
真的是磨的很不錯耶^^, S大的施工都是有品質保證的.
以前也買過修補液,只是現在都拿來磨安全帽的護目鏡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磨的很不錯耶^^, S大的施工都是有品質保證的.
以前也買過修補液,只是現在都拿來磨安全帽的護目鏡片了.

這是用機器磨的...抛光機....
不是用一般的那種修補液的機器..
那種機器根本完全沒用~~~~~只能暫時修補~~~~

圖一~~~下面2張光碟..就是修補液修補過的

网友B:
以前有聽老師說過,他有收藏幾塊絕版的光碟,後來因為刮傷,讀不到,修補液也沒用,後來拿去給人家研磨,光碟又可以讀的到了......但是他發現光碟變薄了!
劣質的光碟塗料.....燒錄出來的光碟.....有幾片放沒多久就變飛盤了,剛開始的症狀(燒的是音樂CD)會是,播出來的音樂有雜聲,超誇張的,讀光碟內圈的曲子還好,到外圈越嚴重,那也是沒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聽老師說過,他有收藏幾塊絕版的光碟,後來因為刮傷,讀不到,修補液也沒用,後來拿去給人家研磨,光碟又可以讀的到了......但是他發現光碟變薄了!
劣質的光碟塗料.....燒錄出來的光碟.....有幾片放沒多久就變飛盤了,剛開始 ...

變薄了是機器的轉速太快...研磨的表層太粗了....
今天修復一片...被客戶租去看完回來之後...外圈嚴重刮傷.....

修復前

修復前

修復之後~~~~~就像是新的光碟了

修復之後

修復之後

楼主(2010-02-13):
前幾天又修復到一片光碟...
這片光碟是XBOX360的遊戲光碟...
修復之前.....
修復之後

网友:
有夠厲害! 我都不知道有這項服務!
大家有需求時, 可以找 s 大!

楼主:
今天又接到一片光碟維修~~~~
狀況如下
看不到對吧~~~~我把它放大
看到了吧......
修復之後

閃亮亮的~~~測試讀取也正常了~~~~~

网友C:
果然是高手
你爸是開影片出租店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是高手
你爸是開影片出租店嗎

是阿~~不過你筆電還要不要阿~~~~
發給你的短訊息我還沒收到回覆喔....

楼主(2010-04-17):
今天又收到2片XBOX的原版遊戲片刮傷要修復的....

這次寄來修復的~~~居然都沒通知就直接寄過來了..
更猛的是...包裝~~~~超簡單~~都不怕光碟片被壓壞或是變形的...

修復之前~~~~
修復之後
給各位看看他的包裝多簡單.....建議要寄來修復的...至少用個硬的光碟收納盒...包裝起來在寄過來
因為~~~我會以原本的包裝寄回的......
他寄來的時候~~裡面都沒防震的..都不怕壓壞...
我寄回去~~多了泡棉保護~~~~
至少比較不會寄壞.....

网友D:
看到shunxing大精彩的修復,真想把手邊的光碟磨壞拿給你修...
這是用那台一台好幾千的光碟修復機修的嗎?真好奇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shunxing大精彩的修復,真想把手邊的光碟磨壞拿給你修...
這是用那台一台好幾千的光碟修復機修的嗎?真好奇耶~~~~

.....你是嫌你的錢太多阿....還打算磨壞寄來修復.........

网友:
光碟片的保存
最好是放在無光源的黑暗乾燥處
可避免燒錄的資料與染料遭受破壞

网友(2010-12-09):
LD可以嗎?

手邊有幾片LD遭受機器故障之前的刮傷摧殘...

楼主:
LD可以嗎?

手邊有幾片LD遭受機器故障之前的刮傷摧殘...
引用 网友E:

    LD~~~~應該可以~~~但是~~有點大片~~
怕不好處理...處理起來~~也不會像一般光碟那樣漂亮...
只是~~~LD的處理費用~~會比較貴...運費也一樣~~更貴..
建議你能親自帶來處理最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了解~

現在是讀取正常.只是看的有點不爽想修XDD

网友:
我倒是想知道是用什麼磨出來的..... 大大可以說說嗎?

楼主:
我倒是想知道是用什麼磨出來的..... 大大可以說說嗎?
引用 网友F:

用.....砂輪機.....再進行改裝........
速度要控制的當...

能磨的出來又不會磨壞..你就出師了~~~

网友F:
用.....砂輪機.....再進行改裝........
速度要控制的當...

能磨的出來又不會磨壞..你就出師了~~~ ...
引用 楼主:

    感謝Shunxing大的回覆..... 再想問下, 是用手持式的磨機, 還是坐台式的雙輪砂輪機改裝?

唔.... 個人猜想... 用的是布輪?? 要否加蠟??

楼主:
感謝Shunxing大的回覆..... 再想問下, 是用手持式的磨機, 還是坐台式的雙輪砂輪機改裝?

唔.... 個 ...
引用 网友F:

坐台式的雙輪砂輪機改裝......
後面~~~被你給猜中了....
肯定你有玩過 "潘金"

网友G:
以前我就覺得光碟片拋光應該會有搞頭,但一片ㄧ片的人工拋這種錢不好賺。
應該想辦法做一台自動拋光機就像電動磨刀機一樣使用簡單,讓人家來向你買這台生財工具這樣才賺的快。

布輪有許多種粗細的,蠟也有好幾種顏色,完全是靠經驗。
我也有拿過不繡鋼材請專門的人拋光,拋完後就像鏡子那麼漂亮,他們用的機台很大像一張小茶几,轉速還能用腳控制。

我自己的做法是刮傷厲害的片用手沾牙膏磨光,小刮痕ㄧ概不理。
還有幾片是印刷面剝落,如果有機會拿到光學廠去蒸鍍應該能夠救回來。

网友:
以後再也不怕網路下載的經典日劇DVD磨壞了....

楼主:
以前我就覺得光碟片拋光應該會有搞頭,但一片ㄧ片的人工拋這種錢不好賺。
應該想辦法做一台自動拋光機就像 ...
引用 网友G:

拿到光學廠去蒸鍍應該能夠救回來????
燒錄片不可能救的回吧........

壓片...就更不用說了...他是壓在上面那一層金屬耶...

目前耐用的光碟也只有DVD的壓片....
畢竟DVD的資料層是在2片光碟的中間....

网友:
有光碟修復機~但一台不便宜......
不知道效果如何~~~

http://buy.yahoo.com.tw/gdsale/gdsale.asp?gdid=452089

給順大修~便宜又有保障~~~~~~~~

楼主:
有光碟修復機~但一台不便宜......
不知道效果如何~~~

給順大修~便宜又有保障~~~~~~~~ ...
引用 网友D:

注意看一下我#1的第一張照片.....
下面2片..就是那種機器磨的...
看清楚喔......

网友:
回复 楼主:

還真可怕...............

网友:
自動的機器, 結果就是愈磨愈破啊.... 果然是貼錢買難受喔~~~

BTW, 在下正在盤升算, 不知道LCD Panel 面的那層偏光膠片, 能磨不...??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片可以換啦~~
不貴...但不好換

网友:
感謝阿水大的回覆...

我知道是可以換沒錯.... 問題是.... 這片東西... 好像是有分不同的偏光角度的? 換錯了就.....

二來是.... 有些早期的LCD Panel.... 好像那片東西撕不下來? 所以我才想要磨.... 因為早期的PANEL那片東西都有個問題, 時間久了會被酸性瘸蝕成一大片起皺啊... - - 想修又換不了Panel (不是LVDS的...)

楼主:
感謝阿水大的回覆...

我知道是可以換沒錯.... 問題是.... 這片東西... 好像是有分不同的偏光角度的? 換錯 ...
引用 网友F:

偏光片不好換...
而且有各種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對啊...看彰大這篇底下就有了~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4963&extra=page%3D2

网友:
所以才想起磨它的歪念耶.....

楼主:
所以才想起磨它的歪念耶.....
引用 网友F:

千萬不能磨~~~磨下去~~就完了.....

网友F:
千萬不能磨~~~磨下去~~就完了.....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說.... 只能是換的一途了.... 還好偶自己沒有砂輪機, 不然就真的是磨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