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頸鹿350W POWER

楼主(2009-12-20):
手邊有一個長頸鹿 KY-450ATX 的POWER
開機動作正常
不過用POWER 測試器時 顯示 +5V 的電壓值有點高 +5.4左右
PG=290
脫機量測
+5VSB --> 5.67V
PS_ON--->5.6V
PW_ON--->0.2V
請問各位大大,這樣算正常嗎?

网友:
如我是我會說---很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一個power (型號要回家查)的+5vsb有6.2,其他電壓都正常,請問這樣是否正常。

网友:
先查:
1.+5vsb前、後2顆濾波穩壓電容
2.IC_431及相關分壓電阻電路
3.光耦IC_(817...)及其濾波穩壓電容
4.+5vsb高壓端RC振盪電路(尤其是電容)

+5vsb太高,相對影響TL494(KA7500)VCC電壓是否太高,
並一併檢查其VCC濾波穩壓電容及限流電阻 值是否異常!!!

楼主:
謝謝小黃大大

我會先照你說的方向去查看看
順便再請問一下
如果PG值990的話......
那要查修什麼部份
謝謝大大的指導:)

网友:
PG相關線路(IC、電阻及電容)
PG與+5vsb也有關係,
或許+5vsb先修好,PG就會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