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螢幕] ViewSonic E70f CRT上部呈現抖動、下部黑屏維修

楼主(2009-12-20):
品名:CRT  ViewSonic E70f
型號:VCDTS22355-5P
故障原因:螢幕上部呈現不穩定的抖動、下半部黑屏
CRT 目前已經很少人在使用,客戶不想花錢修淘汰改用 LCD,所以回收來修修看。
這種故障現象螢幕上部呈現不穩定的抖動、下半部黑屏,在前文(Viewsonic CRT 顯示一條橫線)中
Wish大及Playx大指導應該是垂直IC或週邊電容問題所致。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26amp%3Btypeid%3D9

首先拆卸外蓋及連接線(要注意高壓放電),目視機板元件無異常現象
接著在獨立散熱片中找到垂直IC,機板編IC601 TDA4863AJ  封裝SOT524-1 7pin
由於這種狀況垂直IC故障機率很高,測量對地阻值偏高,而且運氣好採購到元件
所以就更換了新品。
垂直IC週邊有三個電容 C603、C605 470uf/16V   測容質為 341 、 350
C606  47uf/50V 測容質為 39.5 一併更換新品。
最後將電路高壓地方重新補焊一次,已到完成階段清潔板面並作焊點檢視,
組裝上電先作短路測試OK,接視訊線上市電開啟電源----正常顯示   OK完修!

网友:
不錯的維修實例.......
通常我遇到的...都是打穿了....造成....
螢幕保護....不知情的...還以為電源電路故障了.....
這種CRT~~~空焊最嚴重~~~~若不補焊~~~~馬上跟你說掰掰

网友A:
修CRT小弟我都視為畏途,根本不敢修,之前有提過家裡一堆CRT,撿來都不怎麼敢修!
這幾天父親和我拼命修那看了近十年的三洋29吋電視,原本只是顏色的問題,父親不知道怎麼調整的,現在變成一開機馬上燒保險絲,還短路到一開機,所有運作中的電腦都重新開機,超慘的!現在還在跟那台電視拼命!

光看到大大您那台LCR......小弟我n_048| .....這台多少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CRT小弟我都視為畏途,根本不敢修,之前有提過家裡一堆CRT,撿來都不怎麼敢修!
這幾天父親和我拼命修那看了近十年的三洋29吋電視,原本只是顏色的問題,父親不知道怎麼調整的,現在變成一開機馬上燒保險絲,還短路到一開機,所有運 ...

短路........還燒保險絲........到底怎摸修的~~~~~這摸利害....
我已經2年沒修CRT的電腦螢幕了~~~不然光CRT螢幕的實例會很多~~~~
反倒是液晶螢幕的維修實例最多..........
目前手邊這台液晶電視等我修好~~~放實例...
(沒料阿~~~~~~期待明天有料件來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HIOKI 3520 LCR Hi TESTER 這台是二手,
已用了三年半還滿實用,不過價錢也不便宜
那時花了我16,000,說實在工具該買還是要買,
興趣是無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