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可以幫我看一下,這兩個可通用嗎?

楼主(2009-12-20):
壞的是09N03LA
不知50n024可以替代嗎?
或著有大大知道哪些型號可替換?

09N03LA datasheet.pdf

348.07 KB, 下載次數: 105

50N024 datasheet.pdf

46.49 KB, 下載次數: 89

网友:
工作電壓不超過22V的話可以代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壓部份可能不太足夠 ,建議使用 IPB05N03LB (30V / 80A) 吧!  IPB05N03LB 電壓與電流都超越 50N024 甚多.零件包裝與 09N03LA 一樣規格 , 電子元件耐壓與耐電流值只能用同規格或是更高一些的 , 以免造成事後又要重換該零件 , 造成一直重複換修的窘況!

楼主:
我記得!

論壇內有一篇如何查看datasheet的文章,因我重灌os,連結不見了,再搜尋就都找不到,不知那位大大知道,可否提點一下!謝謝!

网友:
atai大的--網路上看到的"如何看DATASHEET"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530&extra=page%3D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覺的用50n024代用並沒什麼大問題!
畢竟它的Rds(ON)遠比09N03LA來的小很多!Id也比較高!
HELLSING大說的也沒錯,若有特性更好的當然就換更好的,但如果實在很難找到零件的情況下,也只能照shunxing大說的,在電壓許可的範圍下,就可以直接換了!
主機板上還沒有看過超過20V的電源,直接代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