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MOZO 1780PS LCD燒掉維修實例

楼主(2009-12-21):
這台LCD是我弟拿來給我修的,使用一段時間會無畫面
電源燈亮綠燈,誰知我送電沒多久,就燒了
95年9月6日買的

97年有送修過一次

拆機後,已發現有電容凸起

有一顆高壓電容掛了

就先把電容拆下來量看看
1000uf剩965uf

470uf剩287uf

470uf剩430uf

22uf剩20uf

27j 3kv 這顆都燒成這樣子,應該不用測了

此次要更換的電容

其實後來怕撐不久,就把以下的都換了
換好了,想說應該沒問題了,就送電
結果開了,但又關了
就這樣自動開兩秒,關兩秒,一直重覆著
這下完了,趕快拆下來檢查看看
結果發現,怎麼有電容會動
原來是有一隻腳的焊點掛了,用美工刀刮旁邊的線路加錫補焊
再檢查又發現電晶體有錫裂,再補焊
補焊後,開機就正常了,目前熱機了兩個小時還沒問題,終於又撿到軟的

其實這台放蠻久的,因為27j 3kv的電容找了蠻久的,網拍也找不到
這次多虧了playx、HappyMaChi、s512212大大的熱心幫忙,雖然我是在桃園
跑了好幾家才找到的,但還是感謝你們

网友:
推一下,說明的很清楚,不會修的人,我看都會自己修理了

网友:
很精采的維修文,雖然那顆ost 電容沒壞,但只要看到ost ,心理就會有爆爆的陰影存在,

早換掉也好,自己要用的話就換壽命較長的日系電容,比較省事也安心..

网友A:
怎摸軟你們都拿的到阿~~~~~
我都拿到硬的比例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摸軟你們都拿的到阿~~~~~
我都拿到硬的比例居多........

能者多勞XD~
大大都撿到別人不良維修的=..='
最怕那種看不到的...
整塊版好好的~
心就涼一半了

网友:
高手當然要修困難度高的
軟的我來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應該說是維修來源,常修液晶一定會有軟的跟硬的,修其他3c類也是..

最怕是打開來裡頭已被人亂搞一通,我家裡有一台美格xxx牌已放2年,光看

裡頭我就放棄了(已動到面板),現在應該生菇發芽了....另一種就是找不到料換

,怎麼修都划不來。以前常聽人說笨q不好,但是笨q的維修零件好買,維修

難度不高,但老是這些毛病也不敢推薦人使用...所以該怎麼說?運氣也佔一大

部分,所以常修或職業修液晶的人遇到硬的機會就比較大...

ps:現在我只要聽到已被人修過修不好,我就不想幫他修了,因為可能被動手腳,

   更何況是從回收場來的,撿到硬的機會更高..

网友:
很詳細的維修文,由衷感謝大大的用心~~~~

网友(2010-04-22):
原來那顆電容是27J 3KV ,印刷也印不清楚,害我一直找273 3KV的電容,廠商是怕人買是嗎,印刷的不清不楚,唉  下午又要跑一趟了 (買電容去)

网友:
恭喜大大撿到軟的喔
想問一下大大燒焦的元件都怎樣判定是多少的
小弟看到燒焦就差梅把他吃下去分辨

网友:
參考隔壁的電容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的,有時OPEN看到修過痕跡後…就會捏把冷汗!!除非沒動過手腳。
之前有收到 XX科技台中相當有名的螢幕維修公司(大X路)報價太高退修的螢幕。
看到那張貼紙後,老闆就說,打電話給客人不建議維修!!
我不知道老闆用意在哪,在猜想,是不是他不想打同行人的槍!!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些報價太貴的機子,打開後會被動手腳,

反而要花更多時間和金錢去修這台。

隨便換一樣零件,沒線路圖比對就能玩死你了,剩下就只能靠功夫了

网友(2010-11-16):
由衷感謝大大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