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IC 2003、2005可以參考的電路

楼主(2009-12-21):
有些POWER使用對岸的集成線路IC 2003、2005Z....
請注意....並非AT2005B....
2003和2005Z的腳位輸出是一樣的....
為免大家找不到可參考的線路....
因此另開主題貼出來....
其實兩張圖的設計是差不多的....
連電阻的代碼也都一樣....
但圖的畫不同....
所以都貼出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版主用心 !!!

前人種樹 後人乘涼  !!!

网友:
非常感謝 h 大! 感恩唷!

网友:
剛好手邊有一個magic沒有+5VSB
就是使用2005Z
3Q 修好再跟各位分享

网友:
非常 非常 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2010-02-04):
回复 网友A:

多謝版主分享...小弟收下了....感恩

网友(2010-03-17):
回复 网友A:

感謝版主的用心...
菜鳥收下了....

网友:
提供的資料相當有用,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2010-04-25):
感謝大大分享,小弟收下了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但是為何什麼找不到它的 www.alldatasheet 呢?
有誰能提供呢?
甘溫

网友(2010-08-28):
感謝分享

感謝版主分享...菜鳥收下了 ....感恩

网友B:
請問大大IC2003可替代IC2005Z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IC2003可替代IC2005Z嗎?

這個問題應該沒什麼人敢確定~
因為對它的特性仍不是很清楚~
只能說~
從線路上來看,有機會~
但是~有可能兩顆的特性不同造成其他問題,例如功率不一樣等等~

网友(2010-10-10):
感謝版主分享...收下了 ....感恩

网友:
感謝版主分享...多謝收下了 ....感恩

网友:
太棒了,感謝大大的無私分享,讚~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謝分亨

网友(2011-01-06):
請問大大IC2003可替代IC2005Z嗎?
引用 网友B:

我有試過..不能...Q.Q"
網拍好像沒人賣...我也是有缺2005Z...

网友(2011-02-10):
感謝大哥無私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的無私分享,讚~

网友:
板大謝謝,若能有實際的更換案例那該有多好............

网友(2011-05-05):
感謝寶貴經驗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資料,先收藏了,感謝分享!

网友(2011-06-13):
哇 對岸的也有電路圖丫 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2011-08-17):
謝謝大大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