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螢幕"15"吋...關機時顯卡風散不停轉動?

楼主(2009-12-21):
不知道為什麼?我的 顯示卡(未接上主機板)接上顯示器的訊號線,顯示卡的風散會自行轉動?
1.電表測量,顯示卡(未接主機板)上的電壓為 +3.12V ~ +3.22V
2.顯示器外接的變壓器 DC 12v 、 4 A
3.顯示器標示需 DC 12v、3.5A(不過因該沒差)。
4.只有拔掉顯示器的傳輸線或變壓器電源,顯卡上的風散才會停止轉動

PS.需要我提供其他資料的話,我再補充上去,另外這樣會傷害顯示卡嗎?因為我接上主機板還是可以顯示畫面。

网友:
大大您好,您量的電壓是量哪邊呢?
在下圖中,VGA第9腳有5V的電壓,單純量VGA信號線9pin(只有接螢幕)如果有電壓,那代表液晶螢幕有送電過來!螢幕設計上,有可能會將5V的電源拉到該腳,以提供外部的設備使用,例如KVM等,小弟我是這樣想的。
不過還蠻少見顯卡會這樣佈線,顯卡的風扇電力來源竟然會從VGA過來?

网友:
修電腦這麼久跟影幕~~第一次聽的@不知道哪位大大可以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