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照相機故障

楼主(2009-12-21):
NIKON COOLPIX P2的照相機,拍照會有白色線修
請問有人曾經遇過嗎?
有可能是什麼零件故障?
要如何自己維修?

网友:
這是液晶螢幕的狀況還是拍照之後出現的???

网友:
這是照片截圖還是整張照片就是這樣,像機有支援日期列印功能嗎,開啟後看所拍相片日期清不清楚

如果看舊照片正常,新拍照片會如此,大概快門光圈排線斷了,這時可以開啟錄影功能,因為DC錄影時光圈快門都是全開,所以錄影正常

如果連錄影也這樣,那就節哀吧,CCD掛了

快門光圈排線斷了原廠要換整顆鏡頭,要排線零件可以去對岸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拍照之後的相片的狀況(附圖是2張白色底的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相機的狀況是看舊照片正常,新拍照片會有白線條,錄影正常,
如此看來有可能是快門光圈排線斷了,
有人知道這個型號的相機如何拆?
排線那裡有賣?

网友:
零件去對岸的掏寶網找找,或是上網標報廢機殺肉

NIKON這個造型的大多外表看的到的螺絲取下,撬開卡筍外殼就能打開,不過鏡頭不好拆,樓主如果修好請記的發表維修過程

拆法可以參考NIKON COOLPIX 7600 7900
http://xfirmware.com/photo-brand ... d=9&photo=NIK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