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A7V8X-X,卡F9

楼主(2009-12-22):
正常關機後忽然就開不了機了..診斷卡出現代碼"F9"且..BI.BI.叫....週邊測試都沒問題..新手上路..請個位前輩給個指引方向..謝謝

网友:
你有插 顯示卡嗎?~  ASUS 板子 有些要 插上顯卡 拿能POST完~

楼主:
有插顯卡..且週邊測試皆正常

网友:
如果確定 ~RAM CPU VGA CARD 都沒問體. 主機板 都要檢查 看看有沒有撞件.
有跳碼的話~ 通常是 ~放個電 清空一下 BIOS ~.. 不然壓壓 南北 CPU 座 看能不能跳的過 (一邊壓 一邊觸動RESET)
~不行的話 ~再來刷BIOS
在不行的話 ~..工具有限的話 ~就一樣一樣找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