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51GMF-9 BIOS儲存問題

楼主(2009-12-22):
GA-K8N51GMF-9
故障現象:
將資料存BIOS後, 重開機時會出現花屏, 甚至沒有畫面? 再次清除BIOS, 則畫面顯示正常. 設定BIOS為原廠預設值存檔後, 有時會卡C1 或者沒畫面?
檢測過程:
P C R正常, 測電池座為3V, BIOS 22腳為3.3V, DDR電壓值正常.

請問, 以這故障情況來看, 有可能是BIOS問題嗎?
煩請提供一個方向, 謝謝.

网友:
大大您好,花屏?是跑內建顯卡嗎?如果是內建顯卡花屏,是主記憶體有問題,加上大大您筆述有時會有卡C1的問題,那很有可能是記憶體部分有問題。
記憶體插槽清一下,記憶體的金手指清潔一下。
若問題仍然存在,再往下查下去,刷BIOS,查北橋供電等!

网友:
看來是記憶體的問體 ~換條新的~

楼主:
*記憶體我有交叉測試及換過, 狀況依舊.*

我想我敘述可能不夠清楚, 會出現如上狀況, 在清除BIOS資料時(還沒有進行BIOS原廠預設值前), 畫面顯示都很正常,
一旦在BIOS設定原廠預設值後, 自動重新開機後就會出現花屏及沒有畫面的情況.
若再次清除BIOS資料, 則畫面都很正常.
本來我推斷應該是BIOS有問題, 奈何手邊沒有任何工具可以判斷是否為BIOS故障.
唉...

网友:
先刷刷 BIOS 看看 ~
出現花屏 如果是合板 排除 記憶體的話 可能就是 ~北橋 給虛焊囉 ~之前遇過~..

楼主:
此板不太穩定, 我實在不敢去刷bios,
再加上手邊沒有bios燒錄器, 很苦惱.

网友:
會導致花屏,有可能是clock的問題(超頻),加上K8架構的處理器,記憶體控制器是做在CPU上的,內顯要share主記憶體,勢必要經過處理器,若有其他CPU,建議交換測試看看!由於目前問題已經縮小了.....應該是記憶體的部分,所以才又把腦筋動到處理器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更換CPU 有可能處理器的問題引起的 記憶體插槽電壓看是否過高或異常低電壓 GPU 開機花頻一般都內建晶片虛焊
嘗試用免洗住焊劑點在GPU周圍 與南僑 再用熱風槍 繞圈圈的吹
最好 記憶體插槽 與顯卡插槽都用接點清潔劑噴過 後用棉花棒清潔一下 應該會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