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MSI 7300GT無法開機問題

楼主(2009-12-22):
日前由客戶手上取得故障顯卡,當初故障時,客戶的PC是呈現無法開機的狀況,拆開PC側版見顯卡爆容,拔除顯卡後即可開機。
卡本體上的電容均是使用鋁殼電容,但是爆了不少顆1500uf的,索性將所有1500uf的全換新的,但是問題來了,換完後仍然無法開機,啃了版上許多大大的文,但是似乎沒見到類似的狀況,想請問像這種問題是CHIP掛了嗎?謝謝

网友:
你應該沒有好好讀 p 大給的好東西吧 !!!

http://bbs.pigoo.com/thread-10747-1-2.html

這一定要好好研讀啦 !!!

楼主:
大大您好!歹勢啦...這篇還沒看過...但是剛剛看了,還是有看沒有懂ㄋㄟ,資質太差了...
對了...忘了註明,我所謂的無法開機是指,按電源啟動都完全沒反應,但只要拔掉顯卡,就可以啟動了...

网友:
量金手指上的12V是否短路

楼主:
不好意思!!q大...可否講解一下詳細量測方式...

网友:
你去找 板上的 ~腳位資料阿~ 看你是 AGP 還是 PICE 的 ~ 之後 打2極檔 ~ 紅棒 對顯卡的 -
黑對 +12 就知道有沒有短路~

楼主:
先感謝大大們的回應,經我比對量測之後發現,12V與金手指上的所有GND均短路,請問這是為什麼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短路 一一就是 有FET MOS 貫穿 或是貼片電容 之類的 一一擅用你ㄟ電表多方檢測

楼主:
了解!!謝謝阿國大的指引,小弟先行量測後,若有問題再請教!!

网友:
若檢測發現疑似短路之元件,最好也進一步拆下來量測做確認,並標記有哪些地方有查過哪些地方沒查過。
12V短路.....沿著金手指往顯卡上的12V電路跑,這樣才不會沒頭沒腦的埋頭苦幹。
也由您的回帖發現,小弟我猜想您應該並沒有具備該有的電學基礎,若有疑問,請至新手區爬文學習,可以找到答案。這邊修理東西並非跟電腦拆裝那麼簡單,每個電子產品皆有它的方塊架構,當您了解它的架構,那麼維修起來絕對得心應手。

楼主:
真的不好意思,小弟的確沒有電學基礎,還在初學階段,感謝您的熱心指導,往後會先浸泡在新手區啃文,吸收該有的電學基礎,到時再麻煩大大們多多教導,謝謝!!

楼主:
回報目前維修進度:

已更換損壞MOS管,上電測試,顯卡有運作(機板順利測到顯卡),但LCD無訊號輸出(無論接D-SUB OR DVI接頭都一樣),也有量測行(13PIN)、場(14PIN)信號,發現行(13PING)信號無電壓輸出,而場(14PIN)信號有4.97V的電壓輸出。
PS.請教各位前輩,此種情況是否為行場信號IC異常?謝謝

附上D-SUB腳位定義:
1紅基色 red
2 綠基色 green
3 藍基色 blue
4 地址碼 ID Bit
5 自測試 ( 各家定義不同 )
6 紅地
7 綠地
8 藍地
9 保留 ( 各家定義不同 )
10 數位地
11 地址碼
12 地址碼
13 行同步
14 場同步
15 地址碼 ( 各家定義不同 )

网友(2010-01-25):
檢測供電電路是否正常,測供電的MOS fet是否擊穿,如果沒有則要測總線了

网友:
換損壞MOS管,不一定供電就正常有可能還有壞的,查gpu核心電壓與記憶體電壓供電是否正常,正常的話查RGB行場(阻值)與總線或GPU對地阻值0歐姆或1歐姆GPU壞    GPU供電在1.1V-1.6v

楼主:
報告目前檢測進度..還望各位大大指教
以下為本卡實體圖
1.紅框內之MOS管為已更換過的新品,開機上電測試,有嗶一聲,初估POST有過,只是無畫面輸出。
2.而另外小紅框內為VRAM的測試點,各測得1.81V電壓,所以是代表VRAM供電正常吧?至於q大您所指的gpu供電電壓,我不曉得測試點在哪ㄟ?
3.小弟有測一下左下角的三顆MOS管的左邊那顆IC(74ACT08),它只有3~4腳有電壓耶,可我有換一顆74ACT08上去,但情形一樣

网友:
7408是AND閘,要它壞掉並不容易,它的14腳應該要有5V,有沒有呢?(其實問題點應該不是在這顆7408)

GPU有沒有溫度呢?量GPU供電....抓左手邊那些偽固態電容(應該是這樣叫沒錯,它有防爆紋)的電壓。

楼主:
回報s10274chen...

gpu有溫度,那些鋁電量到1.8左右的電壓...

7408的第14腳有4.97v...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電源部分可能沒問題了(我也不確定!),或許那就換要查顯卡的clock了!
左邊那堆電容,有一顆電感。電感旁邊有一顆石英震盪器,它有沒有起振呢?
需要借助儀器,否則只能夠靠電表量電壓初略判斷。
加油喔!小弟我對顯卡還了解不多。僅能夠提供這樣小小的思路。

楼主:
回覆s10274chen...

嗯嗯...我也認為目前電源部分應該不成問題

呵...我沒有示波器說...一一|||
是否只能用電壓來量兩引腳是否有壓差?若壓差太大或太小應該代表有問題,對嗎?
謝謝你,能回覆我跟我討論,我已經非常感動了 ^_^

网友:
無畫面,有嗶一聲,顯示器燈號由橙轉綠或使終為橙色???

楼主:
回q7979大..始終為橙色...沒變綠色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感謝大大們的回應,經我比對量測之後發現,12V與金手指上的所有GND均短路,請問這是為什麼呢?

奇怪~~~~怎摸都沒有人跟你說這是正常現象????
紅棒對地..黑棒..測量12V與金手指上的"所有GND"均短路...這是一定的阿...
GND就是接地阿...也是負壓或是等電位...

楼主:
S大...歹勢歹勢...敘述的不是很清楚...讓你誤解了

那時狀況應該是說...黑棒點在12V上...然後紅棒各別點在金手指的每支GND腳...有發現12V與每支GND腳短路

网友:
有檢查GPU上面的電容嗎?
如果上面的電容有對地短路~~~那就凶多吉少了....

网友:
量大電感是不是直接接地
重刷BIOS試試

网友:
大大您已經將當初短路的問題排除了,現在就變成要檢查信號了。
同樣上顯卡,但不要接上螢幕,量一下VGA接口,R、G、B、水平掃描、垂直掃描,看有無電壓變化,沒有的話,由接口往回查。
在斷電狀態下,拆下顯卡,打VGA接口的對地阻值,看有無異常。
小弟我記得曾經有大大們請教過,有提過,大大您要自己找一下喔!

後來我想了一下,小弟我在18#的思路是錯誤的,當POST能夠B一聲過關,大部分情形下,顯卡已經正確被主機板抓到了,那麼clock部分的問題就可以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