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硬碟故障會不會讓主機板掛點?

楼主(2009-12-22):
如題

小弟的經驗是拿到的硬碟都會上機來測試壞軌或是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可是我的經驗中,曾經拿到硬碟是故障的

反覆的開機測試抓取硬碟之後,結果就是版子掛了

已經有3次的狀況發生過

請問各位大神真的有這種事情發生嗎?請幫小弟解惑一下

感謝

网友:
不會ㄅ~~我電腦玩快10年還沒遇到@@就算遇到一次~也很難有三次@@

网友:
我認為跟"硬碟"無關吧!請先確認 power 是正常的吧!
曾跟 "宇宙飛龍"大大一樣,在測試硬碟時主機板掛了,連硬碟也掛了。
結果是 power 出問題所造成的。

网友:
照理說是不會

本人也常常這樣阿

這塊主機板像在還活得好好的

只要運作中12V電源不要亂拔

應該都OK的^^

网友(2010-07-31):
我是有遇過裝了硬碟就不開機,
但硬碟拔掉就正常了

网友:
要解除疑惑很簡單,將疑似破壞主板的硬碟再裝上另一個好的主板測試,如果也被破壞那就是囉
硬碟內如果有病毒可能也會,我記得有種病毒會直接將rom搞亂(以一般判斷就是主板故障囉,因為ROM亂了就不開機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cih病毒
當時可是台灣之"光"呢n_043|
http://news.ccidnet.com/art/1032/20060706/597391_1.html
 第一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ih病毒
當時可是台灣之"光"呢n_043|
http://news.ccidnet.com/art/1032/20060706/597391_1.html
 第一名呢!!

雖然只造成2000-8000萬美元損失,但被公認是破壞力最強的
真是台灣之光n_116|

网友C:
當年cih病毒發作時
主機板都還一年保
幫燒BIOS 燒到都在偷笑真好賺n_047|

网友:
引用 网友C:
當年cih病毒發作時
主機板都還一年保
幫燒BIOS 燒到都在偷笑真好賺n_047|

"衝擊波病毒"那個剛發作時也是突然出現維修潮,又好修,補丁打上去就ok了..

不可以偏離主題,咳..咳,最近把之前出現有時無法抓取的硬碟(20GB)拿出來試,裝系統到最後重開後進入桌面時當住了
再重開就糗了..不能開機,最後是拔掉硬碟才能開
所以硬碟假如是壞電路版的應該有可能會搞掛主機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