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壓輸出正常無法開機的怪POWER~

楼主(2009-12-22):
小弟剛好在學修POWER爬那麼多文說最好從簡單的開始學就是機殼牌(300W)的學~因為電路比較簡單偷料也嚴重所以比較容易
看吧(我覺得)奇怪的是我測量所有電壓一切正常但就是無法開機~PS-ON短路後風扇會轉~測量電壓如下~
+5VSB -->  +5.12v
+3.3  -->  +3.34V
+5    -->  +5.2V
+12   -->  +12.05V
PW-OK -->  +5.17V
這樣應該都算正常吧~不知哪裡有問題~爬文看說要負載下去量會比較準~請問負載是不是就是接板子開機阿~這樣會不
會讓板子掛掉~如果用壞板子可以嗎~另外我量-12V的電壓只有-11.38~~-5V的電壓只有-4.9這樣算正常嗎~我有加2台
壞硬碟和2台壞光碟機PS-ON短路下去測電壓都在0.01~0.04之間飄動這樣算是負載嗎~像這樣的POWER我該從哪邊查起~
小弟手邊沒相機所以爬文時有看到維修實錄裡的一個分享~所以借用一下~小弟無意冒犯如有得罪請刪除並道歉~我的
機殼牌POWER的電路跟這個有9成一樣~請各為位大大指點一下我該往哪邊查起~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846&extra=page%3D1

我還有一個350W的情形也都跟上述的一樣~比較不一樣的是POWER風扇轉很慢電路也是差不多只差沒什麼偷料~但是我打
開發現幾個電容凸頂所以我把它換了分別是~
C17 C18的1000UF 10V
C22 C23的2200UF 10V
C29 C32的470UF 16V
更換後還是一樣沒什麼改變~一開始學就遇到這種的~而且還一次2個= =|||這2個都是跟我姐夫拿的~他說他家的市電電
壓好像不穩才這樣~我也不知是不是~他那台電腦好像變得不好開機不知跟這2個怪POWER有關~
另外請問一下PG值最好是250~350比較好對吧~該怎麼測量(無意當小白請見量~爬文沒看到~可能瞎了= =)

還有像這樣的power雖然電壓輸出正常接板子開機cpu風扇也會轉~但就是無法開機~而且還會讓主機板掛點~永遠開不
了~我好像被搞壞了2個板子~還好都是舊板(370腳位的GA-6VXE7 3.0版)~如果是的話板子會掛的地方大概是哪個方向~
不知是否板子的關係我的agp顯卡也間接的被搞壞2~3片~真是@#$%^...那顯卡又會是哪個地方會掛點~

网友:
不知哪篇文章 ??  [爬文看說要負壓下去量會比較準~請問負壓是不是就是接板子開機阿 ]

應該是接 負載 吧 !! 是說接 負載 的時侯測 !!!

會影響開機的有可能是 PG 的電壓問題 !!

不知你說的 PW-OK 指的是不是 PG  !!!

(POWER GOOD) = PG !!

网友:
有關負載的問題可以參照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7%E8%B2%A0%E8%BC%89

這樣就不用接主機板與怕弄壞主機板.

另外您測的數據覺得都還好.
舊主機板開不起來但CPU風扇有轉硬碟光碟都有動靜有時只是介面卡金手指氧化影響,把記憶體顯示卡拔來擦拭金手指的部分可能就好了.
家裡一台GA-6VXT就這樣.一久沒開他就開不動也不會叫搞自閉 .就知道記憶體在呼喚我要我去磨蹭兼拔插他了.

网友:
PG訊號不是只要有電壓就算好的....
從PS-ON開始算起....
PG訊號必需在300~600毫秒內產生才算正常....
不然即使有電壓....
也未必可以啟動起來....

楼主:
回2樓大大的話~是負載沒錯~小弟一時打錯~已修改~PW-OK指的是PG沒錯~第8腳灰色那個

回3樓大大的話我那個舊板原本是好的可開機~好像也是換過這個POWER才變無法開機的

謝4樓大大的解釋~那PG信號該怎麼測呢~謝謝~

我不是電子相關科系的~只是對電子有興趣才學的~在這真的讓我學到滿多的~謝謝各位大大不吝指教~我會再繼續爬文做筆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上述的電壓全部是 [加載] 的時侯量的嗎 ???

請先確認在 加載 時的電壓 , 基本上空載時的電壓是對的 , 可先插上正常的機板測量 !!

至於 -12 V 的電壓不足 , 通常是那電路附近的電容搞的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