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CH監視系統DVR錄影設備維修實例

楼主(2009-12-23):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酷= = 用雙面膠就好了啦@@~!

真的是蝦米都修,我拿到可能傻愣愣的看著主板...

話說1117 2.5v 不難找阿XD

感謝分享n_060|

网友A:
用雙面膠不行!根本沒辦法達到散熱效果!剛開始會不會是2.5V穩壓就有問題了,才造成IC無法正常工作。
瘋狂查了2個小時的電路.......shunxing大.....從輸入端查起......真的很累人。
黏散熱片,我是用我妹妹作教具用的保麗龍膠,在散熱片的幾個角落上膠,在塗上散熱膏,直接就可以黏在IC上面,回家再PO圖給大家看。
真的很感謝shunxing大您分享的精彩實例.....DVR家裡也有一台,父親買來間是家裡周圍的動態,有裝保全還不夠,裝DVR後有什麼人來拜訪我們家都知道。

网友B:
上次也幫朋友修一台 ~也是開機逼逼逼~ 也有~選單的畫面 ~但是影像輸入 沒有影像 ~
控制監視器的 IC 超燙的 ~我朋友說它淑淑這台 每次打雷 都中獎 好像已經3次(包含這次)
之後 我也沒修好它 ..
~叫他拿去給 買的那家修 ~.
謝謝S大分享 ~

345.64 KB, 下載次數: 107

之前修過的那台 控制IC 腳位資料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雙面膠不行!根本沒辦法達到散熱效果!剛開始會不會是2.5V穩壓就有問題了,才造成IC無法正常工作。
瘋狂查了2個小時的電路.......shunxing大.....從輸入端查起......真的很累人。
黏散熱片,我是用我妹妹作教具用的保麗龍 ...

剛開始我可以肯定是IC的問題~~~~因為他的故障狀況跟剛處理好IC之後不依樣
要是沒有資料我可能要找上一天才會發現穩壓IC異常吧...
因為他的編號根本看不清楚也沒注意到~~~他是2.5V.....
我用熱融膠有好處~~~~就是不導電...越熱越黏~~~~~
本來是想用AB膠的..但怕說...真的故障..會拆到起校....

另外T大說的雙面膠...真的是不能用...因為..不會導熱..
遇熱之後...雙面膠還會脫落.....以前常用這招~~發現有問題之後就沒在用

引用 网友B:
上次也幫朋友修一台 ~也是開機逼逼逼~ 也有~選單的畫面 ~但是影像輸入 沒有影像 ~
控制監視器的 IC 超燙的 ~我朋友說它淑淑這台 每次打雷 都中獎 好像已經3次(包含這次)
之後 我也沒修好它 ..
~叫他拿去給 ...

說真的...監控IC確實很容易掛.....尤其是瞬間突波~~~
我研究2小時的線路才發現...他訊號輸入之後有放大4倍左右的訊號
所以~~雷擊..或是訊號輸入阿斯~~~就會造成晶片衝毀....

网友:
這分享還是一樣S大大~一步一步的介紹~太強了@@

网友:
多謝大大提供實戰經驗分享!!阿里呀多!!

网友:
看了許多文章,還是沒啥概念,應該到新手區去

网友:
太強了,   真的甚麼都修,  感謝分享.

网友(2010-02-03):
請教一個代換的問題

此圖為原帖第二張,我把它截下來加工後重貼
因為我的DVR也是同一型的
它的狀況是那個PORT無法輸出影像
但其餘的都一正常
我量測的結果是那兩顆IC掛點了
我是用比對的方式量測後才下的結論
可是那兩顆IC買不到
所以想請教是否可以找到代換的使用

楼主:
FR18???1A的二極體????
我記得...這是放大訊號用的電晶體吧...不是IC....
拆費版的電晶體代換看看.....不過..請先拆其他好的電晶體~~
看是NPN或是PNP的....

网友C:
謝啦!!這麼快就有回應...

我就是找不到同型的
想找它的DATASHEET也找不到
當然也不知道它的特性
所以才會有此一問

那兩顆我本以為是三極管的說....哈哈
看來我又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找不到同型的
想找它的DATASHEET也找不到
當然也不知道它的特性
所以才會有此一問

那兩顆我本以為是三極管的說....哈哈
看來我又錯了....

是三級管阿~~~也是電晶體阿.....不然那是什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