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OX360 吉他控制器 開了閃一下又關

楼主(2009-12-23):
首先先說聲抱歉 之前可能求好心切讓各位可以看更清楚圖片所以照片縮圖成1600*1200

結果被刪文了~

所以再一次發文

狀況:電源打開後 LED閃一下就滅了 重複開關幾次 閃一下就滅的時間長短不一

正面圖中 電容除了 石英震盪器旁邊的電容為編號22的電容外,其他的都是104的電容,

石英震盪器及22號電容皆已更換新品,電解電容也用電容表測試過容值還夠,

編號104的電容則是有的測量起來容值剩下80幾,不知道要不要換?

小塊的電路板上也有一個石英震盪器和電容

要是把這塊小電路板拆下來再開電源  LED就會用固定的頻率一直閃

而且後來我把小電路板裝回去以後

發現有一顆LED還不閃了,只剩下閃單邊

感覺越修越慘,所以只好上來求救,看有沒有大大有維修的經驗,或有興趣一起來研究一下

我住桃園八德~~非常感謝~

正面圖

正面圖

垂直翻轉後的背面圖

垂直翻轉後的背面圖

全圖

全圖

网友:
換電容???為何不換石英晶體???
若石英晶體換了..還是一樣....就可能是中間的IC掛了...
這種IC沒得換的.....直接分解回收吧.....

网友A:
大家看一下中間那張照片中間那個黑色膠的東西,那個黑色的膠叫做邦定膠,把IC封在邦定膠裡,就叫做邦定封裝,這種技術幾十年前就有了,到現在還很常見,如果大家把鍵盤拆開,大部份都是邦定封裝的電路,為什麼要用邦定封裝?請大家找一下Google就行了,我不在這裡著墨。
我看到你第二張照片的中間下方有一個焊點沒焊到,請檢查有無關係?邦定封裝可隔水氣、堅固耐用,損壞的機率比較小,從照片看起來零件並不多,真的不懂電路,就地毯式搜查,或許會讓你找到故障點。

网友:
有時在維修器材時最好每個零件和焊點及接線都要先注意....

尤其新手最怕焊點不良.....

像這種"消費性"商品,修的好繼續玩,修不好就別佔空間了!!

使用烙鐵的技巧可以多練練!!

楼主:
哈囉,石英震盪我已經換過了,底下的焊點在拍完照時就跟著補焊完畢了

板子上的零件幾乎都換過了,可是狀況依舊~

不會真的是ic壞掉了吧~~是的話~~真的很可惜~

還是會繼續再查查電路~看會不會有朝一日被我矇到

或是能完全確定是ic掛~才會把他丟了~~~

畢竟還是電路方面的新手啊~~

烙鐵的技巧還真的要多練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看一下中間那張照片中間那個黑色膠的東西,那個黑色的膠叫做邦定膠,把IC封在邦定膠裡,就叫做邦定封裝,這種技術幾十年前就有了,到現在還很常見,如果大家把鍵盤拆開,大部份都是邦定封裝的電路,為什麼要用邦定封裝?請大家找一 ...

邦定膠???這名辭我還第一次聽到~~~哈哈.....
不過我對這種封裝很感冒.....
因為他不耐摔阿~~~~~~..
很多遙控器都用這種封裝~~~~
摔個幾次就掛IC了.......
每次遇到這種遙控器~~~我第一件事
就是查整蕩晶體跟紅外線發射器~~~~
那2個沒壞~~~百分之99%都是IC掛掉~~

网友:
bonding~
其實就算不會電子學, 會用電表查查線路說不定也可以修好!

我建議你用電表短路檔跑跑線路測量, 看看焊點, 印刷線路, 軟排線, 連接線...等等是否有斷路? 說不定被你找到就修好了! 加油!

楼主:
收到~!!這幾天我會努力~再上來告訴大家是成功還是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