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Benq Q7T4(補圖)《已解決》

楼主(2009-12-23):
抱歉我新手~看論壇爬文看到需 換上 2SC5707 四顆  FU9024兩顆,3A保險更換掉

我都換掉~從無燈到有燈號 又可以變橘燈

但我目前遇到的問題是 他的LOGO燈閃一下就不見了~
只會閃一下 並無恆亮  開機後整個畫面就超暗的 似乎無燈管作用
不知這此台螢幕的高壓版是否還有的救
煩勞大家給個意見

補圖

有紅色圈圈的都是換新的
c5707四顆、fu9024二顆 ,還有一顆0.22uf 160v

我以為保險絲是電源進來那透明的保險絲~ 看完後
因沒保險絲,用一條極細的銅線。接起來後開機正常
目前熱機中~ 感謝各位的鼎力相助

网友:
大大您好,有接信號進去仍然黑屏?NO/OFF的電壓跳動呢?
還是跳為高電位後即維持高電位穩態。
沒接信號應當會出現no signal detected的訊息,然後便會自己關閉背光,量橘燈。

修復完後務必將高壓部分的焊點補焊,以免再度反修。

网友:
請檢查一下 c5707 中間那顆電容是否有容質?
再把四個高壓線圈的接腳都補焊一次
並再確認一下3A保險絲有沒有燒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壓板上 各零件 請補焊 電容請一並全更換新品
此 機種 為大陸製造 常碰到虛焊 OR 電容 外觀良好 其實掛點

楼主:
首先感謝各位指導

感謝~liaojack11 按妳的方式 無容質,也補焊 3a保險絲 已更換新的, 還是一樣的情形

也感謝0982788072 按妳的方式 , 先前的爬文 也把所有接點都重新焊過一次, 電容剛剛有拆下來量 470uf 35v 的 幾乎都只有450~460  而1000uf 10v 也有980以上 不知這些算不算好的~

目前還是只會亮一下就暗掉 若仔細看 還隱約可以看到畫面, 就像晚上無電燈的樣子

网友:
兩顆都無容質嗎?? 請換0.22uf 250v的電容
你的檢修程序 可能要再來一次
1.卸下四顆C5707 量看看有無短路並測量hfe
看看哪幾顆還能用
2.換掉無容質的電容
3.再卸下兩顆FU9024 檢查是否短路
4.最後換上3A保險絲 再開機

网友:
看樣子~你好像都換新品了~~電容也良測沒問題!!
但你還沒換變壓器~~去良看看ㄅ~不會良就是買新??
2SC5707 四顆  FU9024兩顆方向步要裝錯??
有機會po各照片~~但要回文10章@

网友:
好多錯字喔!看了實在很痛苦!
有圖的話最好PO上來,大家可以更能夠清楚的幫忙!可以連結外部的相片空間。

楼主:
1.四顆C5707 換新的了
2.換掉無容質的電容(1顆0.22uf 160v)
3.兩顆FU9024 換新
4.換過二次3A保險絲 再開機(若沒保險絲不是連開都不能開,但我有閃一下)
5.虛焊點都已重新焊過

下個階段 換變壓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要一直忙著換零件,大大您先查過電路看看喔!
PWM晶片的工作條件呢?有沒有滿足呢?燈管要確定是好的,inverter會有保護的動作出現。
變壓器可以量它的阻抗,確定變壓器是不是好的。

楼主:
謝謝各 位

我修好哩~ 很謝謝妳們大家的意見

网友:
恭喜阿~~你成功了@@聖誕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