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ZO AOC TFT1880 畫面 問體 ~(誤判)

楼主(2009-12-23):
恩恩朋友給的 ~ 拿到 ~上電 綠燈亮 ~ 一秒

再來  橙燈 就是 紅 過幾秒 綠. 藍...又回紅色
是哪的問體阿  ~求助一下 (~
外觀 電容都OK 高壓 AD 都OK ~
畫面 WHY 有一半阿 ..

電源開關 可以正常的 關 掉  跟開啟
..................

感覺很像是 AD的問體 ~用2621 可以點亮 面板
?

357.35 KB, 下載次數: 54

网友:
這好像進入Test mode
查看看是不是按鍵漏電
所造成的

楼主:
恩恩 謝謝我 試試~先前一台奇美的 也是 亂按 ~也是3顏色一直跳 ~..之後不知道怎樣按 ~又好囉 ~
這台拿來就這樣 ~QQ

网友:
進入測試模式...解除方式.....
跟進入工廠模式差不多...
看是+-一起按還是左右一起按
先按住在關機....
至於畫面剩一半~~~燈管故障拉...

楼主:
用公板的2621 點 ~OK 應該沒面板沒問體 ~
2621 -大陸一片 28元 ~(140元)加一些線 ~真好用 一點就亮 ~..
但是 我原先的 AD 的問體 ~還沒解決 ~QQQQQQQQQQQQQQQQQQ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rzy1kimo大,您要不要找看看AD上有沒有SO-8封裝或其他方式封裝的EEPROM,如果有可能式儲存機體設定的記憶體,燒錄器可以支援的話,將裡面的資料清空看看,就不用再煩惱工廠模式的問題。

楼主:
裡頭有 顆 24C16~ 不知道是不是 AD 板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應該是!小弟我會想到去動EEPROM,是突然想到之前tony大繳學費那次。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26amp%3Btypeid%3D8
carzy1kimo大您可以試看看,LCD的State及一些設定值應該可以清掉,不知道能不能夠幫到您的忙。

楼主:
S 大 清空囉 ~但是 還是一樣耶~~~~~~~~~~~~~~~...
我有備份 24C16 ~在清空 確定沒有東西 ~..
~

网友:
會不會是IC掛了...
那裡面不可能是空的~~~~~
尤其是開機之後~~~會自動寫入原廠資料到裡面去...

楼主:
S大 有拉 裡頭有資料阿 一點點 ~我用燒錄器 ~讀出來有東西 ~
我把它清空~在 焊回 還是一樣的 紅綠藍 在跳 ~..........

网友:
AUTO RUN

通常是AD版沒收到訊號......

用雙螢幕的方式測試會比較方便,至少要先確認能不能抓到EDID資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雙螢幕 ~~如何用阿~   EDID 是WHAT 不懂耶 ~QQ

楼主:
QQ ~原來是 ~~~~~~~~~~~~ 沒接訊號 它就一直跳 ~測試中~...........
現在 要接上 ~VGA 到電腦 才不會在那邊出現這樣的畫面 ~~~
~~~~~~~QQQQQQQQQ...真是的 ~白忙一場 ~
我朋友跟我講說壞了 要給我 ~...........
謝謝 SUNEKU 大大 ~QQ ~..........感謝 ~ 屋屋 白忙一場
哪知道 ~ 螢幕還有這種的 ~..QQ 真的是凡是都要經驗 ~..

网友:
剛剛查了一下EDID是什麼,這個部落格有一些說明!
http://www.wretch.cc/blog/DavidCT/7490242
carzy1kimo大,真抱歉!讓您又拆晶片白忙一場!這種螢幕還是第一次看到,經驗學起來!

楼主:
QQ 恩恩不會拉 ~...我也順到多學一些 ~不然阿災 ~
沒遇這樣的螢幕...阿災 朋友又跟我說壞掉 ~
沒接訊號的時候在那邊跳動 怎樣 ~..
真是的 很多東西學不完 ~.

网友:
....不會吧....你居然沒有接訊號.......
真的白忙一場......
這種沒訊號檢測~~~~
三隻鳥牌的24吋寬螢幕也有這功能....
一開始我還覺得奇怪~~~裝第二台也依樣~~~
才發現是沒訊號時的自我檢測.......

楼主:
恩恩 原本 也是想接訊號阿~沒修過 幾台 LCD 所以 ~....................
遇到的都是 ~ 沒插訊號  也只有亮綠燈 後 亮橙燈 出現 找不到訊號 這樣 ~...
朋友送給我 說壞掉 ~  我一打開 ~就紅一半 ~ 我想說 真的是壞掉 ~..之後跳綠 ~QQ
.....................恩恩 白忙一場 ~...

网友:
測試時一定要接訊號,最好用雙螢幕的模式去測

顯卡通常會有兩個輸出介面,你可以一個接OK的螢幕,一個接待測的螢幕

可以參考GOOGLE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 ... a=&aq=f&oq=

當你很多台時,這樣做最方便,當你只有修一台時,也不會被系統的螢幕省電模式,或解析度錯誤搞鳥掉n_065|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這種螢幕,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