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SA PD961--無電源

楼主(2009-12-23):
各位大大,又要請教各位了,我是一位新手,想要學習檢修液晶的技術
最近同事給了我一台故障的PSA PD961,不知是那個廠牌的
狀況:按面板開關無反應
所以拆卸檢測,轉接至A/D板12及5V皆無輸出,面板上電容爆裂已全部更換
請問一般是怎樣的一個情形,是否為變壓器故障
大概可以從那一方向查起

网友A:
大大您好,PWM有沒有工作呢?如果沒有,若是P+I設計電源一次側部分要先檢查,若為外置變壓器,則須檢查變壓器有無電源輸出,或是接上負載後馬上產生壓降。

楼主:
補上這一張照片,前端大電容處仍有交流電壓

网友:
回复 网友B:

檢查各零件 明顯的焦黑了 所以請先拆下散熱片上的 下來看有無掛點

网友:
先從大電容查起 看看的容質夠不夠
再查旁邊那顆MOSFET
再查電源IC

网友(2011-08-19):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PWM有沒有工作呢?如果沒有,若是P+I設計電源一次側部分要先檢查,若為外置變壓器,則須檢查變壓 ...

s 大  請問接上負載後會產生壓降 要檢查什麼?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會產生壓降,那就要檢查負載端,或是檢查外置變壓器本身承受負載能力是否不足。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還沒有很正式在幫人家弄,是偶爾比較認識的會找小弟我弄一下。
maxsamsan大您在洽詢一下站內的其他前輩喔!

网友:
既然拆到這裡不會修的話,直接買一塊一樣的來換比較快,不然就買公板來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