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傳統電視機影像小字有點模糊

楼主(2009-12-23):
請問各位先進前輩

我家有台20吋傳統小電視一開機影像有點模糊(開很久也一樣模糊)

那種模糊就是電視的小字都看不太清楚不過仔細看還是可以判讀

就是有點模糊而以其他都正常

我想DIY請問我該朝哪個方向進行

网友:
可能是1.電視CRT管座(燈絲管座)接觸不良長銅綠了!!
      2.管座背面的焊點脫焊了。
第一點的話,就買個管座更換掉就好了,價位大概100以內!
第二點的話,將焊點重新處理就ok了!
可能是這兩點原因,僅供參考~~
ps.(拆開電視後,不要亂摸零件,先將高壓帽放電,再進行檢查,如此網址說明http://www.wretch.cc/blog/bx2aw/12630455)
記得!發表問題時要說明電器廠牌、型號以及附上圖片(800X600)!在論壇公告: 新進朋友注意事項內有寫到!還有記得先爬爬文再來發表問題,先了解版規以及別人如何發表文章!!否則嘿嘿!會被版大乾ㄍㄧㄠ~~~                                                                 from兩個禮拜前剛加入的我!!

网友:
在高壓線圈上有兩個旋鈕..

一個好像是亮度,另一個就是Focus(聚焦),調整那個就可以了...

注意CRT電視有高壓,請注意及避免高壓電擊的危險!!!

网友:
如果是東芝(toshiba)的按2樓說的換新管座一個20元,應可完修 ,這是通病.

楼主:
我終於找到焦距旋紐了調了一下好太多了

不過還是有一點模糊本來想DIY換管座,不過太座說這樣就很滿意了

不要冒險被電..謝謝大家

网友:
那各"座"要去哪裡買阿??請位各位大大
網路上找不到~~我的普騰29"

网友A:
如果我的問題是,會一開始模糊過沒多久就OK,哪會是那兒問題ㄋ?

网友:
crt 管座受潮氧化
回6樓賣電視器材的電料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的問題是,會一開始模糊過沒多久就OK,哪會是那兒問題ㄋ?

電視高壓的L C 充放電路衰退了....

一般是電容衰退了,如影響不大就勉強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先進前輩

我家有台20吋傳統小電視一開機影像有點模糊(開很久也一樣模糊)

那種模糊就是電視的小字都看不太清楚不過仔細看還是可以判讀

就是有點模糊而以其他都正常

我想DIY請問我該朝哪個方向進行 ...

聚焦調整無效要換FBT.....

网友:
小弟有遇過大同代理東芝28吋CRT...客戶說模糊問題好久了....每次工程師來一換就好了...但是沒多久又不行了....結果換小弟去處理時....發現挖勒.....映像管...腳完全腐蝕掉了....換管座如有發現銅綠...本身發射槍腳要清乾淨...不然打回槍機會還是粉高喔....PS可以用1000番細砂紙...處理....確定乾淨後..要裝上時上一層高壓絕緣油...感覺在壞的機率沒有過了...個人工作經驗....與大家分享....小弟不才...下台一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