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8S653MP-RZ , 12V短路

楼主(2009-12-24):
小弟最近取得一塊12V短路的技嘉8S653MP-RZ.外觀就看到電容報了.送到技嘉維修中心更換.拿回後上電.聽到爆了一聲(在12V4PIN附近).
三用電表一量果然短路了.小弟將CPU附近的MOS一個一個拆了.問題依在.下一個把GD75232拆了(一樣).在下一步將電源管理晶片以及IO晶片拆了.一樣短路.小弟爬文的結果12V短路不外乎是這些零件短路了.我在測一次.發現短路的B聲變小聲了.時有時無.請指引迷失的小羊....

网友:
量 12V的對地 是多少 ~? .... 太低不正常 ~ ...若是很低 就 延這12V的 線路跑線路~一定找的到.

楼主:
小弟將CPU旁邊的5090MTC解焊之後.短路就消失了.不知道5090MTC是什麼功能?主機板上面的線路.目前還看著霧煞煞.還在研究=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明顯5090短路了,5090MTC是PWM控制晶片,若真的有心想學基本功要打好,主機板上的每個電路架構區塊要了解,論壇內的資料非常充足,加油!

网友:
慢慢的 來 ~版上有很多的範例的~你都看完你就知道 如何去修~..
5090 電源管理的 類似 說明有很多 你去爬爬文 一定有收穫的
不要 心急 .

楼主:
我原本以為962004AF是電源管理晶片(有上網路查過).但我查那是使用3.3V的電壓.曾經將電源管理晶片故障排除掉.後來又將5090MTC拆掉.發現沒有短路了.小弟目前還在努力學看電路圖.努力把IO晶片焊上去.我在露天上面只有找到5093MTC偏偏就是沒有5090MTC....

楼主:
小弟又另一塊主機板(MSI 865GM3).上電後2秒斷電.2秒自動上電.開機.量測12V 4Pin無短路= =

网友(2010-11-09):
12v 4 pin 無短路,那就表示上下管 mosfet 沒有短路,所以供電端部份沒短路,可能要查負載端是否有短路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