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8I915G-MF主機板 WinXP SP2 無音訊(已解決)

楼主(2009-12-24):
先安裝kb888111xpsp2
再裝音效驅動程式
裝了好幾次都一樣無音訊
有人知道如何解決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近也遇到了類似的情形 !!
我的是 ibm x30 筆電 !!! 內建音效 !!!
但是怎麼找怎麼灌都沒用 !!!
後來我發現無線網卡顯示正常 , 但卻無法使用 !!
一直找不到無線訊息 !! 索性拆了無線網卡 !!
結果一開機就聽到進入系統音效 !!!
真神奇 !! 之後無線網卡重新裝回再試 !!
果然是不行 !! ~~

建議你先單純化 ~~

先不接其他的卡 試試 !!!

還有 bios 的設定看一下哦 !!!

网友:
回复 网友B:

IBM的THINKPAD系列有他特別的東西,最好從官網去抓驅動來裝。
而且一定要裝完整,某些看來不很重要的驅動沒裝,系統一定會怪怪的。

网友:
你灌那個 類似 SUPER XP 去衝到了拉 ~..

阿不然就是要先灌 ~I NTEL  INF 程式 完才能灌你的 LAN AUDIO  才不會衝到.
最近灌了幾片 都有類似 不是網路 或音效有問體
結論是: 因為我門灌的欄人板 XP(已經幫我門灌好DRIVER)  跟原場的DRIVER 相衝拉
之後更換 不一樣的XP 就OK  不然連官網的 DRIVER也沒辦法用

网友:
大家有點離了題 !!

不過在此說明一下 , 我的 xp 是原廠附的正版軟體 !! (家用版)

所有的驅動全上 ibm 官網下載 , 重點是音效是內建的 !!

可是連硬體都沒捉到 !!! 可確定是無線網卡作怪 !!!

而樓主有捉到硬體 , 可是卻無法驅動 !!!

這一點比較奇怪 !! 有可能是軟體驅動的問題 !!

网友:
問題在  你低BIOS有沒有設定好ㄚ BIOS裡面有分HD 跟一般AC97  你要是選AC97  那HD是不會有音效低 到BIOS裡面去設定為HD功能吧

楼主:
換上舊版的ALC880/860 Driver 就能正常使用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