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大請問一下

楼主(2009-12-24):
你有這款 4606 IC的DATA嗎如果有可以分享一下嗎
http://cn.made-in-china.com/show ... 84606%EF%BC%89.html

网友:
這個嗎?
...........................

293.9 KB, 下載次數: 83

楼主:
好像是我看一下

好像是我看一下謝謝C大分享這是奇美空箱式面板專用的卡式高壓板上的零件 Acer 1914 1913
奇美 還有優派都有但版上都是討論無電源AD板故障將貼片是保險絲及兩顆SMD電容更換即可修復但高壓部分沒有看到有人發文我懷疑是這顆零件故障訂ㄌ50顆回來修看看如果修好再PO上來給大家看

网友:
我有一台奇美S17E是高壓板故障
故障原因是接上變壓器19V後變壓器LED會熄滅
量電壓19V會變成1.3V可能有短路但是我找不到故障點
只好買一片高壓板$450換上後OK
我不會修沒辦法--正在努力學習中

网友:
瞎咪....這顆不是我今天再找的類似IC嗎....
不過...並不是我要的~~~嗚嗚嗚嗚~~~
我要AO4812拉~~~~~~~問了2位賣家都還沒給我回覆....
我要內置2個N通道的MOSFET 30V6.9A的...
剛剛看了AO4606是30V6.9A...不過他卻是NP兩用型通道.......
看樣子只好等賣家的回覆了.....
想看我修筆電的實例~~~要等到下星期了吧....
(這兩天差點被那台筆電整死~~~~~還好已經抓出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