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17"CT726D 不亮{已經解決}

楼主(2009-12-24):
原本無電源.一棵貼片電容短路.
拆掉後可開機但確無高壓{猜測}不亮..
曾碰過此問題都買整片來換.不知有高手指教一下如何修此板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919375116

网友:
你量一下這兩個零件

http://bbs.pigoo.com/redirect.php?tid=15097&goto=lastpost
S563GH 與 S962GH
應該壞這裏保險絲也量一下看燒ㄌ沒

楼主:
我的是原電一進去就被吃掉.後發現A/D板的CP24電容短路.拆掉後保險絲換好.可開機但變背光不量.高壓部份.四科晶體都無壞.
...???

网友:
那你檢查一下

那你檢查一下中間那個pwm ic供電輸出正不正常有沒燒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腳位定議.我也懷疑但不知如何量.感恩

楼主:
確定高壓板壞.有換另一型可以有高壓.但接頭部一樣.
..沒則

网友:
一般高壓板接腳有12v.on/off.接地.adj這4腳.其中只要接12v.on/off.接地這3腳就可以啟動高壓板
通常接保險絲那隻接腳就是12v
   和機殼或螺絲洞導通的就是接地
   再用on/off那條線試試其中兩腳.可以啟動就對了

网友:
樓上g大你搞錯

這是奇美空箱式專用卡式高壓版是接19V沒有12V這買不到只能修我上次修是換那個零件其中一組燒毀換完就OK至於PWM IC我手上沒資料問一下P大看他有沒有

楼主:
謝謝我另買一個來換看看.好難搞..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回覆滿10偏 貼上你故障的東西上來別老世界用圖片 又不標示 一一 感覺很差電源燈會亮
無畫面 高壓掛了 2006以前出場的 請仔細用放大鏡檢視各零件補焊 與高壓放大器有無掛點對他的接腳也補焊
不懂 請多看文章一一

楼主:
已經處理完成.換了一塊高壓電源板後.亦無法點亮.u形燈管換一支.結果好了.把板子換回又不亮
.二樣都換..就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