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T-934D~畫面一閃~馬上黑

楼主(2009-12-24):
如上題奇美~CT-934D~畫面一閃~馬上黑
拆開後~~發現高壓後的電容黑掉~~
想問各位大大這種電容怎樣買??看不到型號??(應該是隔壁那三顆一樣)
是否要拆下隔壁其中一顆用電容表測量??擋位??
小弟想問為什麼這一顆會燒掉??因為有的高壓板並沒這一顆??這顆是否在吸收突波??沒裝會照成什麼問題??
附上三各圖給大家看~~
板子好像是台達的~
謝謝各位

被換過燈管

被換過燈管

燒掉的地方

燒掉的地方

背面

背面

网友:
小弟的意見

那不是線變細  這款螢幕燈管是L管 跟一般不一樣

小弟也有一張一樣的  也是那裏燒掉

東西放著等貨到才修

网友:
是30P/3KV的高壓電容,買不到30P可以買兩顆15P並聯,兩顆30P都必須換掉.
板上的矽膠全部都要挖掉清洗乾淨,燒掉的那一組燈管插座也必須換掉.
碳化的PCB也要挖掉否則板子會燃燒著火,更換零件必須注意防止高壓跳火.
底板那張黑色塑膠隔離墊片不要拿掉,可以修補或是換一張新的.
左邊4條粗線是高壓端,上方4條細線是回授端.

楼主:
先謝謝WAN跟海燕大大
30P/3KV的高壓電容,買不到30P可以買兩顆15P並聯,兩顆30P都必須換掉.是指隔壁這一顆嗎?焦黑只有一顆?為了安全所以換兩組?
底板那張黑色塑膠隔離墊片不要拿掉,可以修補或是換一張新的.--->因為有熱熔膠~所以此板沒壞,然到之前那位維修知道會壞所以上熱熔膠??還是本來原廠就有上熱熔膠??
左邊4條粗線是高壓端,上方4條細線是回授端.-->小弟這次懂了,原來這就是L管"回授"
(怎麼上傳時會出現,無效圖片)
小弟想問為什麼這一顆會燒掉??因為有的高壓板並沒這一顆??這顆是否在吸收突波或是其他功能??沒裝會照成什麼問題??

是這一顆嗎?

是這一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委好是一並更換率波電容  換好請先拆電容下來檢測是否有問題  不足UF也請一並更換全部電容後在上電 測 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