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GA 132-CK-NF78-A1 (NF780i公板)過電但無畫面

楼主(2009-12-25):
故障情形: 隔夜保持開機, 第二天發現當機黑螢幕, 機殼電源綠燈亮, 硬碟紅燈沒有動靜. 重置PSU後再開電源, 綠燈從此不再亮, 沒有嗶聲, 主板除錯LCD顯示d1碼(有時來回跑25, 5A, 9C, A5, F1或其他, 不一定, 但大多d1). 我查了一下, 有人說AWARD的d1是代表IO南橋或BIOS出了問題, 也有人說是MCH北橋或記憶體? PCI槽有量過, +-12/5/3.3V雖然都低了一點, 但都有電壓輸出, 所以PSU應該沒掛. 懇請各位大大看看有沒有碰過這類情況, 指點思路, 感恩不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這張板子嗎?很少見..

你說的沒錯,擋d1一般都是記憶體出問題...

1.  先交叉替換atx電源

2.  用鑷子清一清記憶體插槽,查記憶體供電,若供電正常後,
     清一下記憶體金手指,再無效就替換記憶體試試..

3.  當硬體都確地ok,再來檢修主機板,也就是要查南北橋跟刷bios...等

你提供檢測後的資料越多,大家才能幫你忙...

网友:
大大您好,這張版子超高檔的!這麼快就掛了........ 確定記憶體是好的,記憶體供電為1.8V,檢查看看有沒有正常。再往下查下去囉!
可以貼圖上來,方便大家幫您的忙,可以用外部的貼圖空間。

楼主:
是呀, 所以才不捨得丟嘛. 郭董牌的好像都很容易壞, 不過什麼高檔貨都總有一天會變古董的, 如果經各位高手指點還修不好的話, 那我只好含著淚犧牲小朋友, 提早上1366了.

最新狀況: 一開始的d1和其他亂七八糟的random碼看來只是在極不穩定的邊緣狀況之下的曇花一現而已, 現在過電都只立刻定格在FF恆亮而已, 不管我清除CMOS和拔掉電池多久, 都再也不跑其他的碼了. (按: 試了把PLCC的BIOS芯片取下來把腳擦一擦, 再用力按回去, 結果突然又開始跑碼了, 什麼5A/A5亂七八糟的一大堆, 不過還是以FF/00為主, 不知道跟這個動作有沒有什麼關係)

以下是在FF狀況下, 我用電表量出所有我可以看得到場管的數值:

(pics)

簡評: 那幾個0v的看起來怪怪的, 不確定是不是在成功POST之前這樣是正常的, 不然就可能是有更上游源頭供電的問題. (按:之後拜讀了w大關於電源電路裡上下雙場效應管的應用原理, 瞭解到下MOS的S輸出極接地無電壓屬於正常現象, 特此更正) 由照片中基本上可看到, 板上的電容沒有明顯凸起或爆掉的. 另外PCI槽B16腳有1.61v, BIOS第32腳有3.31v. 機箱上的PWR和Reset開關皆可正常工作.

交叉檢測:

記憶體 – 我有四條, 交叉插在四個槽一次一條都一樣, 沒動靜, 排除.

顯卡 – 我兩張9800GT本來是拿來SLI, 下面那張移上來只插一張, 還是沒POST或嗶聲, 基本上排除.

CPU – 直到昨天除錯跑碼還有動, U本身底部腳位沒有任何肉眼可察覺的燒毀現象, 而且這張板若沒上U或12v開/短路時有另外一個紅色的偵測LED會亮表示不正常, 所以我猜U還是好的, 但是手邊目前沒有別的775 CPU可以拿來試.

PSU - 電腦壞前幾天, 我聽到機殼內有轟隆怪聲音, 壞掉以後全機包括PSU拆下時, 發現是PSU內的風扇掛了, 冬天太冷無刷軸承失去潤滑, 轉動的很慢又有很大的震動和噪音, 所以就把風扇背後的貼紙撕開來上了一點WD40後來又轉得很順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可疑點*, 但天氣那麼冷應該不至於過熱燒掉吧? 還有我量插頭所有的橘/紅/黃線, 也都有3.3/5/12v輸出, (按:後來也量了Pin9紫色線5VSB, 有5v輸出) 電流則還不確定, 我的低檔萬用電表沒有保險絲怕怕, 可以量嗎? 另外我手邊備用的只有20+4pin給舊P4/478的電源, 那個拿來插到這張較新的24+4pin板子OK嗎?

CPU供電部份的VRE都埋在熱導管底下, 各位大大會建議這是下個宜著手檢測的區塊嗎? 或者像Reset/PG等等, 但是我沒有假負載, 也沒爬到LGA775插槽是BGA上去的話這兩點要怎麼量. 小弟完全是菜鳥, 現在是趕鴨子上架所以不得不臨時狂K惡補, 如果各位大大有任何其他方向可以指引, 但小弟又不慎疏漏未爬到的舊帖的話, 還煩請順手轉貼一下站內聯結, 感激不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您提供的資訊好完整喔!
PG的部分則比較難找,若VRM的PWM晶片為BGA封裝,那線路就非常難跑;reset可由PCI插槽得知,這塊板子的好處....POST code都在主機板上的七段上面顯示。
我們現在要知道reset有沒有過,如果沒意外的話,有過reset應該可以確定PCR的流程都有走完,現在差的就是有可能BIOS讀不到,由於大大您處理flashrom的時候,可以跑一下碼,或許問題點在這邊也說不定....BIOS座虛焊,可將BIOS的flashrom上的貼紙移除,查它的datasheet,接腳定義,看BIOS有沒有被CPU嘗試發出選擇訊號。
Vcore不正確,也會造成無法POST的問題(小弟我這邊手上有一塊P4廢板就是這樣,有reset但Vcore降到1V,根本無法POST),給大大您一個參考。但這也是必要的檢查項目之一,Vcore可將板子翻到背面,量測VRM的濾波固態電容上的電壓也可得知。
power的部分,24Pin跟20Pin的差別頂多多出4pin為補電之用,有防呆,拿20pin的power也可以使用,另外4pin黃、黑線則為12V 獨立出來給CPU使用,沒什麼問題(除非像現在的8pin的才比較麻煩)

网友:
板子這樣新 應該有保固吧 ~這張不便宜耶 ~建議送修吧 ~不然 ~擴大災情 ~會n_067|
有些板子 到最POST  FF 是正常現象 所以不能以除錯卡跑多少 下去判斷 ~.

楼主:
更新: 剛才跑到街角一家電腦店, 老闆很熱心的用一顆全新的PSU幫我試, 結果還是跑亂碼(那次是停格在74), 所以排除是電源供應器燒掉.

以下附上幾個開機跑亂碼的短片給大家欣賞一下這張夭壽板子的死相, 第一次按鍵聲是PWR, 之後其他次是RST (點擊可自動開新視窗播放):

(clips)

S大: PCR應該都有過, PCI槽的A15腳和BIOS芯片的第二腳, 兩個Reset點開機後都有量到從0上升並穩定到3.3v

C大: 這張NV板子正常情況是例行碼cycle完之後, 最後停到FF成功POST畫面, 但是目前的情況是直接亂跳到FF或00而且無POST嗶聲或螢幕信號, 所以就算是FF也還是不代表正常.

我在想這種每次都跑不同的亂七八糟無意義不明碼的情況, 是不是跟記憶體的線路有關係, 以為以前我曾經有別的板子用金手指氧化很厲害但沒注意到的RAM條插上去, 結果也是發生類似的現象, 只是那時只要用橡皮擦把鏽擦乾淨, 一切就都好了. 接下來我只好來試試看RAM槽旁邊兩顆電容的充放電測試, ATX24pin進來的那一大堆電容也量量看, 有什麼進展我會持續上來報告. 多謝各位.

楼主:
UPDATE: 我量了CPU/VRE旁邊的濾波固態電容組, 果然如S大所說, 全部7顆的正極都只有1.06v而已, 而這顆Q9550的VID應該是1.20v才對, 所以應該鎖定問題就出在這裡了.  接下來就是苦K板上關於VCore的祕帖. 聽說CPU供電很複雜, 我有種前途崎嶇的預感.

S大: 您的武功那麼高強, 是什麼讓您那張P4的板子無法修復, 而無奈終究還是成了廢板呢? 先給我一點心理建設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會啦!小弟我學的真的是雞毛蒜皮而已,跟站內其他前輩們相比真的差很多,還在努力跟大家學習。
酷睿的處理器也是有節電功能,CPU閒置或使用率降低VRM會降低Vcore,電壓低也有可能是正常的!我也不太確定!
crk_manho大您可以的話,要不要嘗試將BIOS重刷過,昨天邊寫作業邊想大大您這塊板子的問題想了整天,感覺會不會是BIOS程式錯亂造成問題的。
板子真的很貴,如果真的很難玩下去,最好可以的話,像carzy1kimo大說的,乾脆送修,是比較好。
我那塊P4的板子,主要還是缺料的問題,PWM晶片家裡的廢板不多找不到,就暫時沒有修,但那塊板子有個前提....POST程序根本沒辦法跑下去,換BIOS的flashrom也是一樣,那塊很神奇的是沒有上CPU,竟然會有Vcore,跑線路結果覺得有可能是PWM晶片在搞怪,沒換過實在很難確認問題點,就讓那塊板子卡灰塵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