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求幫忙

楼主(2009-12-25):
如何將dc19v降為dc12v,謝謝大家!

网友:
裝個電阻吧
逃~~~

网友:
7812或LM317均可,少了一個使用的工作電流
電流量不同,結果答案都不同

网友:
要降壓比較簡單...

但是要考慮工作時的電流量(註 : LM317最大電流好像1.5A)

如果超過,倒不如買12V大電流的變壓器比較快......

网友(2010-08-14):
最笨的做法就是
串聯二極體
利用壓降來做
19-12=7V
初估每顆Diode壓降0.6*11=6.6
不考慮誤差的話
電壓應會落在12.4 +/- 1~2 V

网友:
可參考LM257X系列的DC TO DC..
網路上有很多電路可參考..
溫升小...
因為你19-12=7V
如要輸出1A的話就有7W的功耗...
相當熱的勒..

网友A:
串聯二極體
利用壓降來做
19-12=7V
初估每顆Diode壓降0.6*11=6.6
不考慮誤差的話
電壓應會落在12.4 +/- 1~2 V
.
這個方式很簡單
若工作電流在 1A 以內 可用 1N4007
若工作電流在 1A ~ 3A 之間 可用 1N5401

网友(2011-11-21):
可以請教樓主: 這是要用在哪邊?

网友:
這是2009年的帖了,現在可能只剩下探討而已了

針對這一帖
除了要說明所需的輸出電流之外
還要確定一點,輸入的19V是否為穩定的電壓
否則,串接二極體作降壓,輸出電壓會跟著輸入電壓波動,

网友:
以前看過一連串稽納二極體..這樣子來猜應該是降壓的~

网友:
若工作電流在 1A 以下 用 7812 就可以
若工作電流在 1A 以上 就得外加一個 1N4007 與 一個 2N3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