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探讨ACER 19宽屏液晶20V电源板改12V高压

楼主(2009-12-25):
http://www.chinafix.com.cn/archiver/tid-75463.html
請問各位大大:
    就本文來說!將其接地段開,各自獨立,這該怎麼做?

网友:
那不是聰明的作法
現在滿地都在賣19v高壓板
直上就可以
不必捨近求遠啦.

楼主:
滿地?

大大可以指點一下嗎?

网友:
上露天買拆機材料

网友:
19v 高壓板

有些沒有在標題註明19v
例如這一隻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214168151
19v還可以用到22吋寬的燈管

都是全新的 不是拆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又有高手進來了!
歡迎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