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511(亮一下即黑屏求救)(增圖)

楼主(2009-12-25):
一、開機後都只會閃一下畫面,就暗掉,但用電燈照還是有畫面。(和我po的BQNQ Q7T4 修到後來的結果是一樣的,檢測C5707是OK的但找不到PF801保險絲(因知不同廠牌~特來求助)

二、不知為何會這樣,開機就變這樣了

12/31處理情形

量過c5706無擊穿也都量有數值
還有0.15uf 250V那顆電容也都正常
所有電容都正常
目前還是亮一下即亮黑屏,我真的不知該如何解決
不知有沒有那裡有問題而我沒檢查到
背版看不出來那顆是保險絲

网友:
保險絲在背面

楼主:
抱歉~

我找不到那一顆是保險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使用您的空間貼圖,也請您配合板規調整圖片解析度,這樣可以加快大加瀏覽網頁的速度喔!
檢查燈管那邊的回授有沒有異常,一閃即滅,有時是燈管回授有問題,進而使PWM保護而關閉背光輸出。

网友:
再查燈管電路線是否漏電或接觸不量 ,迴授電容是否異常.電源部份電容量變小

网友:
除非燈管故障
用比較簡單的方法判斷高壓板是不是好的,那就是先找到控制高壓板開關的那根線(on/off)直接外接5V電壓,高壓板沒故障的話一般都能點亮背光.
黑屏代表高壓板故障
背光亮就往AD板查

网友:
很典型的高壓問題, 爬文或找網拍就知道大概都那幾顆零件壞掉!

1. 記得先補焊一些接點後再試看看是否問題解決, 如變壓器, MOS IC, 電容, 高壓接頭與小變壓器等等接點....

2. 量測電源工作電壓是否正常? 可以利用往 AD 板的排針接點測量對地電壓, 要記錄下來跟大家說明!

3. 最好有一些工具可以測試, 如測試用燈管' 高壓板模組等等... 以便先確認或離清問題點是在那一區塊.

楼主:
真的很抱歉

我真的不是學電子的,只能一直問公司內學電子,可是他們也並不是很熟

我都不會量~這方面可能需要再加強加強~才能來這po文才好

我換了電容、c5707、高壓線圈、變壓器~很多東西,但是總用不好

我今天仔細的看了一下,螢幕亮一、二秒畫面後即沒畫面,並不是沒背光燈~(我錯了)

但還是一樣找不出任何問題

网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8149&highlight=
看我這篇~

昨天剛好壞了修 1711 是你的大一款! 不過線路我沒仔細研究! 建議你幾個方向!

1. 先單獨拆下 PI 板上電測試! 請把 PI 板連到 AD 的排線拔掉與右邊音效 3pin 排針的連結也先拔開! 單獨測試!
2. 高壓接燈管的四個接頭也可拔掉, 然後測量 12V 與 5V 電壓是否穩定? 12V 與 5V 電壓就是你照片中, 板子右上方有兩顆整流子鎖在散熱片上的 IC, 你可以翻到背面對照線路, 從背面看 IC 中間的那隻腳一邊是 12V, 一邊是 5V, 你可以用電表嗶嗶檔量測到接到 AD 板的排針的腳位! 螺絲孔背面的位置就是 GND, 你也可以對應到往 AD 的排針腳位!
3. 從 PI 板子的零件面看, 你可以看到很多跳線, 那些線你也可以用嗶嗶檔測到他們與背面線路的關係, 有的是 12V, 有的是GND...之類.

4. 請你在 PI 板單獨上電測試的情況下, 用電表測量 12V 電壓是否穩定? 如果電壓不穩, 則表示電源有問題或是後級線路有問題, 必須從此下手解決問題!

5. 如果 PI 板單獨測試問題不存在, 則表示問題在 AD 板或其他地方, 那再請你提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