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PD-70FA (畫面反白)

楼主(2009-12-25):
一、只要一開機 會有畫面但一下子就全部反白

二、 用到一半突然的反白

网友:
看無照片~~大大@@

网友:
你先換個面板試一下哦 !!

家中還有兩個同型面板 !!

應該沒救了 !!

經我檢查的結果 , 應該是面板上的 DC to DC 的 一顆集成模組故障 !!!

目前也只能等 (殺肉的) !!

网友:
這一塊我有

這一塊我有我朋友專門修公家機關螢幕有另外洗版子出來我有跟他買幾片回來換或者你可以更換上面的9743A這是奇美M170E1面板可以跟這位賣家購買http://home.so-net.net.tw/fujicolor0905/LGGDIYPRICE.htm這沒有殺肉可以用這是這一型的通病早期的三隻鳥都是用這塊面板希望能幫到你

网友:
這一片不是奇美屏,是松下屏,DC-DC藏在T-CON的下面.
奇美使用BA9743A,松下使用FA3629.
兩者架構大同小異,兩種面板會出現的故障現象也很類似,
會修奇美屏應該就會修松下屏了.
正好這星期下班之後的工作就是研究奇美屏,得到的心得就是
更換BA9743A一定要很小心,那一片陶瓷基板上面的印刷電路
很脆弱.
下星期的工作就是研究松下屏,這款面板在市面上非常多,故障
現象就是那幾種,麻煩的就是這款面板的T-CON電路沒有標示
測點,修理起來會比較耗時.

网友:
回復 4# , 5# 的帖子

對不起了樓主 !! 讓我問一下 !!!

這確實是松下的屏 !!
用奇美的 9743 可共用嗎 ?? 我指的是整個模組 !!!

海燕大大這個有整個模組可換嗎 ??
還是只能換 FA3629 IC !!

网友:
換上這顆16腳IC不見得OK,先量看看電壓多少?

网友A:
我還不清楚輸出的電壓是否相同.
奇美的DC-DC模塊輸入電壓是+5V,輸出是+10V,+23V,-7V
樓上說的很對,不一定是電源IC故障.
市面上可以買到替代的DC-DC模塊,但是對於賣屏的人來說
改裝一片電源在外頭是行不通的,還是堅持原板修復.

网友:
我也有這片的問題奇美的,有輸入電壓,但輸出就是沒有因該9743a這顆|C壞了,要更換功夫要很了得,l6支腳小得都快黏在一起了,換整片比軼快。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圖片格式用錯哦無法觀看圖片
基本上 開機反白 應該是檢測 無訊號 你嘗試過檢查面板與AD的排線了嗎 他各斷線也會反白或是接觸不好都會反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還不清楚輸出的電壓是否相同.
奇美的DC-DC模塊輸入電壓是+5V,輸出是+10V,+23V,-7V
樓上說的很對,不一定是電源IC故障.
市面上可以買到替代的DC-DC模塊,但是對於賣屏的人來說
改裝一片電源在外頭是行不通的,還是堅持 ...

我確實有測過各腳的電壓 , 但是時間很短不知測量的結果是不是正確 !!! (有空可能再做一次)

而且我有兩片 , 有一片是一開機就反白 , 另一片則是開機有時正常, 但維持時間很短 !!

我有將兩片的 dc 模組 互換 , 結果是以上兩種情形是跟著這一元件跑 !!!

這足以證明問題是出在這模組上 !!!

因為這模組體積太小 , 不然我也想 , 自己弄個模組取代 !!!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答

並無那顆模組可換~小弟我放棄了~謝謝各位幫我檢測和回答

网友:
不要放棄,沒那麼困難啦.

网友:
我也遇過.不過都放棄

网友:
那塊模組不見得就沒救,只要確認IC沒壞,基本上都還有希望。

网友:
我補個圖大家看一下 !!!

网友:
我也一台 一模一樣的.. 傷腦筋.. 不知其他大大是否有

其他修理方式 ?

或該模組撿修方法.. ?

网友:
me too

我也有一台^^

真希望有大大可以分享經驗

期待大師出現

网友:
jeanshyen大,您有沒有嘗試打過這兩塊的阻值,或許兩塊會有不一樣的地方。
DC-DC,應該會有類似像RS232晶片一樣,5V進去跑出12V電源出來,靠的就是外部的電容,同樣道理,這塊模組,應該也是類似的原理,貼片電容有沒有異常、電晶體有沒有擊穿,或許都是一絲希望!
雖然小弟我沒碰過這樣的螢幕,單純提出想法供參考!

网友:
謝謝S大的指教 !! 本來我只有一台面板不良 , 我上網買了一台二手故障的 !!!

結果我發現問題都出在這上面 , 上面的元件我大概比對過了 , 得到的數據大至相同 !!!

而且上面的零件有的跟芝麻一樣小 , 我用放大鏡看的眼睛都脫窗了 !!!

那個照片上有游標卡尺比對 , 你應該看的出有多小吧 !!!

想說看有沒有面板破掉的人 肯割愛 !! 把整個模組給換掉 !!!

网友:
請問你們討論的是這顆IC麼?  BA9743AFV - 2-channel switching regulator controller - Rohm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36234/ROHM/BA9743AFV.html

网友:
這顆 IC 是 3629AV (FA3629)  我查過資料  , 重點是它體積太小 !!

然後又是在 T-con 板的背面 , 要在上電模式下測量還真難  !!!

網路上可買到此 IC , 但不便宜哦 !!!

況且不一定是這顆 IC 故障 !!

更換整個模組的可行性比較大 !!

网友:
有時間就多研究這種模塊的修理方式,市面上已經有大量的
故障機出現,學會修理多少可以賺點工錢.
去年3月我才剛剛正式接觸液晶螢幕的維修,那時回收到這種
面板都是當環保機賣掉,當時就下定決心研究這種面板的修理
方式, 現在已經有同行委託我修理,而且數量非常多,幫同行修理
好他們就不會賠錢,當環保機賣掉每部都賠錢,現在他們有錢賺
我也有錢賺,花上幾天的時間研究這塊面板是值得的.

网友:
若大大在高雄的話可以找我幫您代換這顆IC~~
這塊說真的我也換了很多了,但也有遇過換了不會好的,目前也是努力研究中.....

楼主:
很感謝

感謝各位給了我信心~我會再努力看看的~

网友:
3629AV內部有保護電路,試著解除保護.
我還沒換過3629AV,模塊修復的機率三分之二,
這幾天會從深圳買一些3629AV回來,希望
修復率可以達到90%.
T-CON還有其他的問題,電路短路也會造成
DC-DC模塊保護而停止動作,還有閃白影,
油畫(類似屏線接觸不良),調整對比或是
亮度畫面故障,故障點大約就是那幾個位置.

网友:
改相容的dc-dc應該是最快速的方式,奇美那款我之前也是這樣處理,可惜已無料可買了,其實這種相容模組也是切某塊T-COM下來,而該片能提供的電壓恰好可以符合,跟我們改公版意思一樣,但我嘗試過找好幾種T-COM都還沒有相似電壓輸出,或許大家可以挖些破屏的T-COM,在LVDS輸入5V電壓,看電源電路附近有沒有類似電壓輸出,然後裁切該部分電路來代,國際牌這片面板通病也是如此,如果找到哪片T-COM可代就好辦了

网友:
海燕大大很厲害哦 !!!

這是我在正常的畫面下測出的電壓值 (提供大家參考) !!

网友(2011-01-17):
多謝分享!!我剛好也遇到一台相同的情形,多謝各位大大的經驗分享,好好給它研究一下

网友(2011-07-21):
楼主的屏修好没有?模块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