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派NextVision N5視訊盒

楼主(2009-12-25):
朋友給我一台優派NextVision N5視訊盒.av輸入有訊號.可是插第四台卻搜索不到頻道.請問是否是調諧器故障?

网友A:
試看看 把調節器內的電容換掉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這個調節器我之前修過好幾次..有一個方法你可以試試..插上第四台..然後用吹風機對調節器加熱..如果有訊號出現..那就是調節器壞了...一個好像要700-800左右..當然..冷了之後又沒訊號了

网友:
可以請教一下,為什麼熱了反而有信號嗎??
(以前只聽過熱當機,還沒有看過熱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不知道...反正一言難盡...那是我們老闆賣的電視..我們原本是做機械的...誰曉得他去那找了一百多台電視來賣...賣了好幾年才賣光..後來剩下的那幾十台叫我們幫他看看.也是第四台都沒訊號..就拿吹風機亂吹..那時好像有一台有點濕氣...碰巧被我修好的...後來後面的那幾十台幾乎都是調節器故障..全都換了..也是用吹風機對它加熱就ok..不知道1樓的大大有沒有試試看是不是和我說的一樣

网友:
如果是吹風機吹一吹可以的話 .調諧器內基板補銲應該就會正常了.不過裡面的零件很密要小心.

网友:
空焊滴話.用起子輕敲也可發現.....

楼主:
回复 网友D:

試過了.沒用.用熱風吹會正常.通常都是電容壞了.加熱可以使它工作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這台的調諧器超難拔.焊點都清乾淨了.不知為什麼還拔不起來.由於裡面的電路板焊點都在板後.所以一定得先把調諧器拿起來才有辦法補焊.

网友:
請問~~~你有先檢查調節器的電壓有無進入????

网友(2010-05-31):
我碰到的是含TV tuner的顯示卡
現在也是懷疑說是不是TV tuner有問題
因電視頻道掃描後畫面花掉
也不清楚是不是頻率還是啥東西跑掉了
等著有拿到庫存的TV tuner後換換看會不會修好啦

TV

T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試看看 把調節器內的電容換掉看看

之前我狀況也一樣~換了tuner裡的二顆電解電容就好~也忘了是那二顆
不過~tuner的殼真的要小心拆唷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的調諧器超難拔.焊點都清乾淨了.不知為什麼還拔不起來.由於裡面的電路板焊點都在板後.所以一定得先把調諧器拿起來才有辦法補焊.

我是直接用斜口鉗剪的~=_=
換完電容在接焊回去的~呵

网友:
gkjnn 大大,最常見的問題是因天線端太過用力插拔or接扯天線造成腳Pin的PCB trace斷裂,再確定是否如Walkman大大都提供的畫面,如果是黑畫面OR雪花畫面的話,先去抓1236MK2的Datasheet,再檢查電源(大部分都是電源的問題),用Video out那支腳送出來的信號(可以串一棵10uf的電容接到tv的av in)來判定tuner是否好壞或者是後端線路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