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E710S P+I板問題(已解決)

楼主(2009-12-25):
各位前輩大家好,我想請問一下大家,我目前有一台液晶待修,我將高壓部份先斷掉,剩電源部份,量"CN1"那裡的12V腳位時 得不到12V(約5V以下),然後開始一直往下降直到0V,我想請問一下 是哪個零件壞掉造成他12V一直往下降?
下圖紅色圈起來的地方 我把他拿掉 不讓高壓部位動作。
我光偶合也量過了 沒壞,橋式整流器也沒壞,到底是哪個零件故障會造成他電壓上不去呢?

网友:
查看看右邊那個L型散熱片上的零件有沒有問題
你是只接這塊P+I來量測CN1 12V的電壓嗎?
還是有接A/D??

楼主:
只接這塊 ,110v接上馬上量測 ^^
另 母雞大人說的那個L型 我去查 好像是整流器吧(不知道說的對不對)
請問一下 這個零件如何量測才算是好的?

如下圖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這顆是共陰蕭特基二極體,內部為兩顆蕭特基二極體,兩顆二極體的N型區為共用在一塊,中間為共用端,兩端分別各為P型區,以三用電表量測有順向導通,逆向截止之特性。
有關如何量測,與一般二極體無異,怎麼量測,這邊不再贅敘,請大大您自行至新手區爬文練習。

單獨只有P+I板,有掉電壓表示有電容漏電,由12V的線路往回抓線,應可查到問題。

楼主:
謝謝烏骨雞大大喔~真的是電容壞了(C105),可是這顆電容外觀是完全看不出來,害我找了那麼久
謝謝喔

网友(2010-05-30):
"有掉電壓表示有電容漏電,由12V的線路往回抓線,應可查到問題"

一語驚醒夢中人!

网友(2010-08-13):
VE701s有另外一個版本的P+I...
也有用在VE701b..
剛好有一塊在破面板的螢幕殺來來正常的電源板...
抓一下應該可以找到~

网友:
不錯的維修''  感恩  收藏~~!!

网友(2011-06-07):
好樣的小弟也有同樣的問題這下可以試試看了

网友:
我的板子和大大有相同的狀況但是我把所有電容拔下測試都正常不知道還要側哪裡

网友:
為何沒有人回答一下我的問題就救我我的電容全部都拔起來測過都正常PEC510我也拔起來測就是還會掉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