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ZO LM727 背光亮數秒後即暗,但綠燈恒亮

楼主(2009-12-25):
感謝很多熱心網友鉅細靡遺的分享,讓我受益良多,也感受到DIY所帶來的成就感,我也因此拾起工具加入。抱歉,弄得好像是得獎感言,還是要把我問題請大家幫我解析一下

機型:MOZO LM727
狀況:開機後,約3~5秒後背光熄滅,但指示燈恒綠。當然訊號沒問題。
自己換修如圖
連結:http://www.xoopit.com/s/20ywtupxhks6f7h5yc19

說明:
綠色框框:換新品,均用Low ESR電容。
粉紅色框框:換新品。2SC5707
紅色框框:一一解銲量測,大多比規格容值還稍低,約-3~-6%,我認為應該還好。
做完上述動作後,問題依舊。

後來還也將燈管完全拆下,然後將燈管裝到另一台BENQ Q7T4直接點燈,也是OK的。背面的銲點也多都補銲了,問題依舊沒解決。
爬文很久,發現也有網友發生類似問題,但大多是電容或是電晶體的狀況,直接換新品便解決,但無奈我的機子好像不通難處理。

請問我還可做哪些檢測?或是直接換新品 (以我的知識也只能換!換!換!)

另外,不知零組件是否也能辦個團購,例如某機型的KIT套件、燈管、AD…..,有時候零件真是不好買。或是由版主開版直接販售,我一定是忠實顧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先看完首頁的新進朋友注意事項再發問。

楼主:
謝謝版主的指示,小弟眼殘,爾後會多加注意。馬上修改用連結方式,讓各位先進幫忙

网友:
這塊高壓板我之前也遇過這個問題
你可以試看看解除它的保護功能
它的PWM IC是TL1451
如果把PIN 15直接對地的話
就能解除  但還是不建議用這個方法
只能給你參考

楼主:
謝謝liaojack11熱心的回應,我還以為自己帶賽,碰到一個無解的螢幕。
不過我這版子並無您所述的TL1451,倒是有一顆2-channel switching regulator BA9741F (16 pins)
我想也對不要將PIN15直接對地,畢竟應該有一元件故障,PIN15只能治標

网友:
可以試看看 如果真的沒辦法的話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將那三個變壓線圈焊下來,檢查一下阻值是否異常
若阻值還算正常,將線圈上的焊點補焊後再焊回板子上試試看!

网友:
背光熄滅.斜視螢幕.看得到有圖像嗎?

楼主:
回MAXZRV:線圈解銲後量測,均有阻抗值
回gkjnn:是的~有訊號進入

真不知道是哪裡問題,不過到懷疑是BA9741F(2-channel switching regulator )是否有問題,但不知該如量測?
當然我也用過"打擊法",敲敲看~~沒用!我會繼續奮鬥~~

网友:
這片印象中背面有MOS管(SOP-8)的,可以先測量看看,以遇過短路的
看大大要不要拍一下背面圖,背面有玄機的唷!!我遇過很多台了^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