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有誰有AO48系列的MOSFET IC (已找到)

楼主(2009-12-26):
誰有以下規格IC~~~~~~

AO4800 (這顆IC不能代用在AO4812...會出現異常狀況....)
AO4812
AO4824
AO4822

這些IC只要有其中一種即可....
有的賣我吧...我最多只要5顆....最少1顆....
或者是看誰廢板上面有這顆IC即可~~~~
筆電主機板比較有可能發現...

网友:
SI4800DY好像可以替換喔, 去R拍打關鍵字進去查就有, 希望有幫到忙!

网友A:
SOP-8 < Dual N-Channel 6.8A 30V 26 mΩ >,替代:
AO4800、 AO4812、Si4800、Si4804、FDS6912A、FDS6930A、FDS6930B、FDS6990S、SDM4800、 APM7313、IRF7313、AP4920、Si4936、NDS9956A、Si9925、Si9926、Si9956、SI4804、 SI9936、FDS9926A、FDS6912、ME4922.GT4228、P07D03LV、P07D03LVG 、SD4228等等!

這些都可以代換,露天有我就不貼了,為了避嫌請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P-8 < Dual N-Channel 6.8A 30V 26 mΩ >,替代:
AO4800、 AO4812、Si4800、Si4804、FDS6912A、FDS6930A、FDS6930B、FDS6990S、SDM4800、 APM7313、IRF7313、AP4920、Si4936、NDS9956A、Si9925、Si9926、Si9956、SI48 ...

P大永遠都是搜尋資料的高手....

不過裡面有的不能代換....這是要用在USB的.....電流必須夠大...
不過有了這些代換表~~就輕鬆找了~~~~

楼主:
奇怪~~這摸多可以替代的居然沒人賣.....
FDS6990S
AP4920GM
P07D03LVG
誰能幫我找找阿~~~~~~~~買不到阿~~~~

网友:
shunxing大大:
小弟找了一些舊板,只找到附件中的IC

因為小弟不懂,所以就直接拍照貼上來給大大看看嘍~

圖片中如有看不清楚再告訴小弟!!

网友:
回复 网友B:

APM4500可以合用嗎?48系列我應該有,只是因為搬家不知道放到那裡去了,我會再找看看。

楼主:
看樣子這類的IC太少人使用了~~~~~
我還是等待~~~廠商回覆了
看代用的IC有沒機會買到
要不然一次要買我5000顆~~~~不可能阿~~~~

回chtsin大~~~
你照片4顆...其中一顆是~~記憶體...
其他3顆都不是我要的~~~~
回wish大~~~
你這顆是N 與 P..的....這種類型的~~~~液晶高壓板一大堆.....
我需要的是雙N通道~~~也就是一顆IC內藏2顆N通道的MOSFET
原本的主要規格...
AO4812
Dual N-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VDS (V) = 30V
ID = 6.9A (VGS = 10V)
也就是30V 6.9A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裡面包兩顆N通道真的很少見,大多看到的是N+P的。SO-8封裝的MOS目前在舊板很難找到,大多在新的板子才比較常見。
幫忠孝國小的老師要修的板子上有9926M,雙N通道的,但是規格差一些,板子也要修好給人家。

shunxing大您要不要看下面的連結,問看看有沒有!很多可以選喔!
http://www.a-power.com.tw/TW/PM_ ... p?Package_list=SO-8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裡面包兩顆N通道真的很少見,大多看到的是N+P的。SO-8封裝的MOS目前在舊板很難找到,大多在新的板子才比較常見。
幫忠孝國小的老師要修的板子上有9926M,雙N通道的,但是規格差一些,板子也要修好給人家。

shunxing大您 ...

規格是差了一點....但也不能代用~~~還是會在燒~~~~~~
你提供的網站我有去看過了~~~~
很難比對~~~~~
目前也只有等明天的消息了~~~
而且這種包2顆N通道的~~~~我有..就在P大列出的型號NDS9956A 30V 3.5A的(而且是有10幾顆)
我有代用上去測試~~~是可以用~~但是電流供應不足..一下子就當機了
而且5V的電壓會被降壓~~~~~

网友E:
回复 网友F:

4800我放在另一個地方,明天應該就可以拿到了,你需要幾個我送給你吧!把郵寄地址、收件人PM給我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4800我放在另一個地方,明天應該就可以拿到了,你需要幾個我送給你吧!把郵寄地址、收件人PM給我即可。

真的假的.....拿免錢的~~~我會過意不去耶....

网友E:
回复 网友G:

是湊巧我有,否則我也沒辦法,你不用客氣,修好時貼一篇維修實例就好。
把郵寄地址、收件人PM給我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湊巧我有,否則我也沒辦法,你不用客氣,修好時貼一篇維修實例就好。
把郵寄地址、收件人PM給我即可。

感謝~~那我一定會貼出來的^^
以短訊息回覆了

晚點再發一個液晶電視改裝電源版的實例
這台是板上的trtyaxcc大拿來修的~~~

网友H:
[ 網路電料店 ]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yuan8874(已修正)
這位賣家有蠻多SO-8 MOSFET,
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 網路電料店 ] http://store.pchome.com.tw/hyf-part-stor
這位賣家有蠻多SO-8 MOSFET,
可看看~~~

我點網址~~~然後

親愛的顧客,很抱歉!
URL ERROR!!
不過感謝提供資訊~~~~我正在等W大寄來的IC~~~
我順便把標題改一下好了

楼主:
剛剛一直在搞筆電~~~~~~~~~W大阿~~~你寄來的東西我收到了~~~~
不過~~我把AO4800裝上去之後~~~天阿~~~我已為我把液晶螢幕給搞壞了...
居然給我出現一大堆直亮線(看起來就像是故障的螢幕).....
若把光碟機與硬碟裝上去~~~居然還會給我保護自動關機....
結果~~把AO4812在裝回去之後~~又正常了~~~怎摸會這樣~~~
依規格看起來因該可以代替阿~~~~~~
今天都玩到超級難搞的機版~~~~~~我快眼花了~~~
還來給我看起來像是把液晶螢幕給搞壞了~~~嚇死我了...

寄來3顆~~~我替換2顆~~都是一樣的狀況...
看樣子~~~必須在找其他的替代品了~~~不然就只有找看看能不能找到AO4812

网友:
回复 网友I:

從Datasheet看起來4800是可以代用4812,4800的VGS工作電壓可以比4812低,這部份沒問題,而4812的Turn-On/Turn-Off反應時間卻比4800好一些些,其實這些應該不至於無法工作才對,明天我測試一下再告訴你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s大還真勤勞~ 跨年還在努力 !

粗略看了一下4800與4812資料, 比對一下應該可以用才對, 沒想到竟然會出問題!

稍微再看了特性曲線圖, 發現 VG 電壓的大小控制, 兩者之間 ID 電流與 RDS 阻抗會略有不同, 也許是 VG 電壓特性造成? 不知 VG1 與 VG2 電壓是多少?

楼主:
我絕得差異因該出現在VGS
AO4812
VGSS Gate-Source Voltage ±20 V
AO4800
Gate-Source Voltage ±12 V
我裝上去測試的時候
第一隻腳跟第3隻腳都可以正常輸出5V~~~~
但有個電壓差別就在於~~~~
第2隻腳跟第4隻腳
如果以正常的AO4812
這兩隻腳的電壓在7.12V
換上AO4800
這兩隻腳的電壓分別為第2隻腳為5.10V第4隻腳為6.96V
這問題~~~真的很神奇...但我用現有的NDS9956A他卻又可以正常工作...
且電壓跟AO4812依樣....再沒東西可代換~~可能真的要用我現有的這顆IC給他下去直接測試了
或著是~~~直接找2顆IC來改線路比較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是指Gate Threshold Voltage這個VGS。

楼主:
回复 网友K:

這個~~~我就不會看了......我都只看第一頁的資料.....很累了~~~要來睡了~~~
睡醒在奮戰~~~~~明天有的忙了~~~~還有一台液晶電視的電源板問題超特殊~~
還在搞不定中~~~....

网友:
可能要用示波器來看 VG1 與 VG2 電壓波形來比對兩者之間的 Ton 與 Toff 波形, 比對 MOSFET 的 ON/OFF 工作週期與 ID 電流波形.

楼主:
H大~~~

我沒這摸高檔的示波器拉...量下去什摸都看不到.....
只有電壓的一直線......

W大~~~
我想確認一件事情~~~我這邊有NDS9956...耐電流又剛好在筆電最低需求的3.5A
如果玩IC疊疊樂~~~~不知道行不行的通??這樣剛好7A~~~~
也剛好在標準設計上的安全電流範圍內

网友:
回复 网友L:

兩顆變成並連!Rds可以降下來!

楼主:
RAS???
你在說哪一顆IC????
經過思考之後~~~~~~~決定了~~
將板子上的另依顆AO4812拿來用在原本故障的
然後拆下來的那一個位置~~改用NDS9956
這樣問題就都能解決了~~~~~
先吃飯~~~等等來實驗看看
只要不出問題就OK了

要是修好之後~~我看這實例....因該是最長的文章了...圖片也超多~~~

网友E:
回复 网友L:

當然可以!這樣我們以前稱為IC疊羅漢,我所謂的"以前",是指25年以前,這種做法我到現在還有見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當然可以!這樣我們以前稱為IC疊羅漢,我所謂的"以前",是指25年以前,這種做法我到現在還有見過。

真的假的~~~~~~~不過我已經修好了~~~~
以後再有這類的案子在來玩~~~~

只是沒想到我替換IC居然也被我修好~~~~
也感謝W大的電路圖~~若沒電路圖我可能真的會以IC疊羅漢的方式修~~~~

晚上我有控再把這台筆電的維修發成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