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S 主機板不過電[已放棄]

楼主(2009-12-26):
已經測量過ATX PIN腳對地阻值,第1,2,11隻腳短路
也已經對該板子上的MOS,二極體等零件吹焊下來測量過,都沒有損壞...
想請問各位大大...
接下來我應該往哪邊著手呢??

网友:
應該要查主機板上電源供應IC看看有沒有損壞還要要先行確認的是你的POWER是正常工作的嗎?
還有CMOS跳線是正確的嗎電池有沒有電要查看看~~

以上參考看看吧~~各位先進有錯誤請指正!!

楼主:
報告大大...
我在拆IC的時候...太用力...結果...板子上的薄片...跟著他一起下來了...
我剛剛已經為他舉行完入土儀式了...

网友:
有請電子花車嗎 @@
( 我是來亂...XD )

网友:
有請歌舞團來幫他辦理喪事嗎???
哇嗎係來亂ㄟ........

网友:
記得要先捐器官...

网友:
剛看完"送行者的樂章",
記得幫它畫個美美的妝再上路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送上山頭 安葬 XD 我來亂小ㄟ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sos80065大您好,您要不要PO圖上來,大家幫您看看,或許還有救,只要銅箔不要掉得太嚴重,還是有可能經由補線來修復。
先前小弟我剛學修主機板時(那時候才高三),用烙鐵拆MOS時,使力太猛,MOS閘極的銅箔線路直接扯斷,還好跑了一下線路,又接起來了!我這張圖,修完後,用保麗龍膠將線路固定,也避免「阿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報告大大...
那時候忘記還可以捐器官...
因為它本身宗教信仰的關係,希望有個全屍....
SO....

楼主:
回复 网友C:

報告大大....
因為響應環保的關係,他現在應該已經慢向新生命的路上了吧~@@

网友:
請利用搜索相關的文章很多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 ... mp;searchsubmit=yes

网友:
我也有同樣問題我在查查看POWER IC

网友:
看到這樣我想還是來買ㄧ支熱風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