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Viewsonic VA702 P+I板 5V變3V 救救我..

楼主(2009-12-26):
這塊P+I往AD的電壓只有5V,但這5V現在變成3V了,請問大大們 哪個零件會造成他5V變3V呢?
我已經斷掉後半部的高壓,所以高壓部份不會吃到電源的電壓,應該是電源部份造成,但我就是找不到哪個元件...請大大們幫忙一下 謝謝

网友:
查一下,

雙二極體後方的電容,容質夠嗎?還有這個部分電路的ZD,換一個試試看?

楼主:
請問一下大大 雙二極體是哪個><

楼主:
我將電源部份的高壓線圈附近的3個二極體拿起來重焊後,5v那裡變7.6v,這是怎麼一回事,本來只有3v 現在重焊二極體變成7v,為什麼會這樣@@?  不是要5v?
ps...我沒更換那3個二極體喔......
現在有7v 不太敢裝上AD,  怕AD板會燒壞。

楼主:
附上這塊p+i背部照片。
經量測發現  通往高壓部份的電壓與5v線路是相同的,沒有12v??
怎麼沒有12v通到高壓呢?

网友:
12V?要看該電路的設計而定。
二極體焊接不能裝反,稽納裝反則造成無法穩壓,自然電壓就沒辦法穩壓到5V,一般的二極體則變成可能無法導通。假焊也會造成一些不可預期的問題。
掉電壓要查相關的穩壓電路或是濾波電容的部分。
PS:由外部連圖進來,也要改圖片的大小,注意一下板規喔!

楼主:
謝謝烏骨雞大大,我會注意的^^  已經把圖改成板規規定的,
請問烏骨雞大大,我的5v變7.6v是不是不正常?AD板可以吃7.6V嗎?
因此板的標示是寫5V 所以讓我不知道該不該接上AD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的確!變成7.6V是不正常的,P+I板上也有標示必須是5V輸出給AD板,當然不能貿然將AD板接上。前面小弟我也說過囉!大大您拆下來的二極體可能有裝反或是假焊,才造成這樣的現象。
螢幕原本的問題是背光不亮嗎?AD不工作?還是有其他問題?

楼主:
大大,本來的問題是無法開機,我檢查的結果一開始就是5V變成3V,然後我把高壓部份斷掉查看是否是高壓部份造成,斷掉高壓後還是一樣3V,所以就往電源部位找~今天把電源部位的高壓線圈附近的3個二極體拿起來,因一時不注意,在未焊上二極體時就通電,當然馬上發現 斷電後,把二極體焊回,變成5V處跑出7.6V的電壓。

网友:
因該是二極體掛了.....
在電源沒斷掉之前拆裝零件~~~~
會造成零件損壞~~~~

楼主:
不不不,是我先拿掉2極體後 ,一時忘記把電源接上....=.=

楼主:
怎麼沒大大幫我><
不過還是謝謝以上幾位大大的回複><

网友:
回复 网友B:

現在只能查5V部分的穩壓電路,這點還是大大您要跑一下線路喔!
穩壓出來的電壓不對,可能已經有元件受內傷了!
二極體的方向千萬不能搞錯,稽納裝反是無法逆向崩潰達到穩壓效果。

楼主:
現在我打算將部份零件在去買一份回來,如果在不行的話 我也沒辦法了~

SRF1040C   SRF8-10

電晶體
2SC1815
TL431

二極體
P6KE200A
FR10-10
55A02
這3顆二極體我很怕找不到,不知道有沒有大大知道可代替的?

网友C:
將AD板裝上去試試,有些電源電路沒加上負載
測量出的電壓會高出一些.

网友:
如15樓大大說的,沒有加負載的話電壓可能高於原本電壓,所以是看看加上負載才知道正確電壓.
引用 网友C:
將AD板裝上去試試,有些電源電路沒加上負載
測量出的電壓會高出一些.

网友:
1. 先不接負載, 不與 AD 板相接, 不讓電源提供給 AD 板, 先測 P+I 板上的供給電壓是否正常? 300V, 12V, 5V 是否都正確?
2. 上負載接 AD 板, 觀察 5V 電壓是否下降? TL431 周遭電路電容用電容表檢查一下或直接換新!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