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mon 指示燈變了綠色

楼主(2009-12-27):
samsung713n mon關電腦或拔訊號線,指示燈應該是橙色,現在變了綠色,燈會閃下閃下,但mon正常
問各位這樣情形有問題嗎?謝謝

网友:
三星部分機種設計就是如此,單一LED綠燈,有訊號輸入綠燈常亮,無訊號綠燈間隔點滅,我的SAMSUNG 172X LCD亦採用。

网友:
沒錯這是設計上的問題.不只三星會.聲寶牌的也會!

感覺上還是無信號亮澄燈比較好.不然綠燈一閃一閃的很像故障了!

网友:
Samsung 的設計是只有單燈 (綠) , 所以上面描述閃綠燈狀態是代表其他意義

參考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