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冰箱運轉正常不冷維修實例

楼主(2009-12-27):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看到這篇才想到很多年前我家有一台冰箱好像就是這個問題,不過那時候考量冰箱也太舊了,所以直接就換一台新的了。
不過這種定時器應該每一種的冰箱都不同吧(我是指除霜的時間)!還是冰箱的定時間器時間都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這篇才想到很多年前我家有一台冰箱好像就是這個問題,不過那時候考量冰箱也太舊了,所以直接就換一台新的了。
不過這種定時器應該每一種的冰箱都不同吧(我是指除霜的時間)!還是冰箱的定時間器時間都一樣? ...

除霜時間不依樣...
不過還是可以代用~~~只差別幾小時除霜依次
而每次除霜幾分鐘

目前冰箱的規格常用的就是8小時除霜依次~~每次20分鐘左右
但是~~依電壓不同除霜的時間長短也就不同
畢竟是使用線圈....也就是說~~電壓越低~~~
原本的20分鐘除霜時間也會越長有可能變成25分鐘或30分鐘
而電壓越高~~~除霜時間相對也會變短~~~~有可能只剩15分鐘~~~

依照目前我所知道的除霜時間有分
8小時運轉除霜10分鐘
8小時運轉除霜15分鐘
8小時運轉除霜20分鐘
8小時運轉除霜25分鐘
8小時運轉除霜30分鐘
6小時運轉除霜15分鐘
6小時運轉除霜30分鐘

常用的就這幾種時間...所以在替換時也要考慮是用何種除霜設計
如果單存使用電熱玻璃管...最常用8小時運轉除霜25分鐘
若是使用鋁製電熱管..而且都是把冷排以S方式排列前後都有
那就有可能用8小時運轉除霜10分鐘

依照設計不同除霜時間也就不同....
但唯一的共通點就是運轉時間都是8小時居多

以上有錯的話~~請指正吧~~~畢竟我都是以直接測試為準~~~~~~
因為我問了同行~~~居然有九成以上的人答不出來...我只好自己去測試
畢竟我沒買過新的冰箱~~也沒看過使用說明書..也不知道正確的除霜時間....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感謝你詳細解說,不過這種定時器不會在外部標示其規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你詳細解說,不過這種定時器不會在外部標示其規格嗎?

只有型號~~~沒有規格...也不會祥敘...
就連在賣的廠商~~~也沒有詳細規格資料
而廠商的DM..也只寫明用再哪一牌的冰箱....
沒有說他的除霜時間...

目前我大致上可以從型號大約看出除霜時間
例如 0820 就是8小時除霜20分鐘
最主要是要看4個數字的後2碼....
也有8030~~就是8小時除霜30分鐘的...
其他用英文標示的~~~就只能看他有沒有寫時間了
有的會有寫8H25M就是8小時除霜25分鐘~~~
我只看的出這幾種的標示...其他的~~要實際測試才知道...

网友:
真是太厲害了連冰箱都能搞定!

网友A:
回复 网友D:

以前都說隔行如隔山,現在同行也有可能隔山,雖然我做過二十年的電路設計,但是對冷凍空調這個領域還是很陌生,謝謝你給我上了一課,也謝謝你充實這個論壇。
感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都說隔行如隔山,現在同行也有可能隔山,雖然我做過二十年的電路設計,但是對冷凍空調這個領域還是很陌生,謝謝你給我上了一課,也謝謝你充實這個論壇。
感謝你! ...

隔行如隔山???對我來說還好吧~~~~因為~~在我的觀念...有工具~~就有辦法做到
當然~~~最基礎理論還是要有~~越是越基礎的..越能搞定困難的
我連裝潢~~~土木工程~~都玩過只是沒師父那麼利害可以做的那麼漂亮
畢竟~~經驗很重要~~~

其實我以前就有自己的論壇..也都有放一些技術資料~~~只不過~~公用的論壇程式
漏洞實在太多了...常常被駭客入侵主機...光是要對付他們就很累了...
最後我都把網路上面抓來的免費CGI程式通通移除..連PHP系統都關閉了
之後就沒在看過駭客入侵我的主機了...但也就荒廢了我所架設網站..

由於我會在這~~理由~~我之前就說過了~~~~這裡管理的不錯~~高手也多
互相交流技術這也是我所期望的~~~我才會常常在這邊出入

而且我也感謝你提供的資料~~寶藏區~~~這寶藏真不錯~~~
讓我有機會把難搞的筆電跟主機板修好~~~
你因該有看到我這幾天在找MOSFET IC吧..
我已經找到廠商了~~等我收到那顆IC~~把筆電修好~~
會再放一個一般人修不起來的實例..連專業人員都會找到頭痛的...
在此也感謝P大提供的那些IC替換編號~~
雖然有些不能替代但也讓我知道哪些可以替代..

太晚了~~~~該來去睡覺了~~~回復到此~~~先睡了~~晚安~~

网友:
一般論壇的套件程式,都只是一般設定而已,一支程式未必是完美的,都有其漏洞存在,PHP本身就是開放原始碼的程式語言,漏洞是難免的,有很多網頁程式設計師都採用(一般駭客也是程式設計師或是具有相當的程式設計能力),自然了解其架構與相關的安全性漏洞,安全性防護的問題常常要讓程式設計師自己藉由修改原始碼或是網頁設計時有添加安全性防護來加以預防。之前系上辦網頁程式的安全性防護的講座有聽,稍微了解這些。
CGI本身功能強大(本來就是用C寫的,當然很強),嵌入式系統的防火牆或是網頁為了考慮執行效能,大多採用CGI,寫CGI跟寫C是一樣的,安全漏洞要自己設計演算法來防護。
避免攻擊也需有防火牆將網頁程式包起來,或是安裝一些防火牆程式,才能避免一些,但最重要的是,網頁的管理上也須自行修改網頁程式來修補漏洞。
shunxing大您買向廠商買MOS是大批訂購嗎?廠商不知道會不會受理小量的訂單?
真期待shunxing大您的筆電維修實例。
這定時器的齒輪能換嗎?如果有很多壞的定時器,找到好的齒輪應該是可以直接換齒輪就好了。

楼主:
回覆s10274chen大

ㄏㄏ...我事過將網頁包起來.....不過...這樣誰連入就完全無法得知了....
因為~~~主機的部分~~只有防火牆的IP.....除非防火牆~~有連線紀錄保留(會大的嚇人)
所以~~~還是自己設計的程式好用(用最簡單的指令寫成的..幾乎沒漏洞...)~~~
以上有機會在討論囉~~~~

我買的~~~~MOS...當然能找到小量的最好阿....
問到的都是要我買一整捲的...3000PCS或是5000PCS...
我哪有那摸多錢阿..而且買這一堆~~~用到我老了~~~可能還用不完...
我已經把P大給我的型號整理可替換的之後...把那些型號給廠商了
等明天公司上班之後他要幫我找找看有沒有其中的型號是散裝的

終於問到正題拉.....

這齒輪可以換阿~~但是~~~你要去哪買???買不到吧....
所以我遇到這情況一率換新...雖然好的齒輪我會留下..
但幾乎都沒用到過....畢竟規格上萬種...很難找到依樣的替代
而且~~~這種定時器~~齒輪故障的話...幾乎都再~~離馬達最近的那一個齒輪
所以~~~幾乎是找不到好的可以替代...
凡是~~~機械式的定時器~~都有這問題...
故障時間~~~快者3年~~慢者8年..這是24小時的運作情況之下~~~已經算是很耐操了

网友E:
之前參考版大的分享,也解決了家裡冰箱不冷的問題~打開冷凍庫背板也是全結冰了,溫度開關被封印在冰塊裡頭,大概就是這樣才造成壓縮機不轉,同時風扇因為沒對流空間也吸不到風,大概是這樣造成底層不冷。
小弟解決步驟一開始也是先打開背板退冰,退兵後,送電重新調整除霜計時器的動作讓壓縮機啟動,啟動後等整個流程自己跑完,上層冷凍庫恢復冷度,下層冷藏庫恢復有冷風~完工,沒換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參考版大的分享,也解決了家裡冰箱不冷的問題~打開冷凍庫背板也是全結冰了,溫度開關被封印在冰塊裡頭,大概就是這樣才造成壓縮機不轉,同時風扇因為沒對流空間也吸不到風,大概是這樣造成底層不冷。
小弟解決步驟一開始也 ...

溫度開關被封印在冰塊裡頭,大概就是這樣才造成壓縮機不轉????壓縮機不轉??會結冰????
時風扇因為沒對流空間也吸不到風,大概是這樣造成底層不冷。???上層都結冰了~~~沒對流風確實不冷
我的疑問~~~~~沒換零件???修好????該不會是上層的控制器被短路了吧...
造成溫度到沒有停止運轉~~~而是持續運轉~~~~才結冰的這麼嚴重吧
你的問題~~~除霜控制器故障要不然就是溫度控制器故障影起的~~~~
如果~~~3個月內~~~沒在出狀況~~~~那真的~~~沒壞吧....

网友:
像這種結冰狀況,也可以燒熱水淋上去,很快就可以把冰除掉
我看我朋友都是這樣做,不過如果在家裡用可能會淹水吧,哈哈

网友F:
請問大大,像你這樣修理收費多少元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大大,像你這樣修理收費多少元ㄋ

這行情價大家因該都知道吧~~~~1200元.....
當然~~~~這是最低維修費~~~~~如果還有其他故障~費用還要另外加~~

网友G:
我實在很配服 s 大~
因為 s 大分享的是自己本行的技術, 照理來說是不應公開維修技術的!

實在不知該叫 s 大該不該分享? 究竟我還是很想看!
只能說非常感謝 s 大!

网友H:
請問shunxing大上層冷凍正常,下層溫度不夠,這樣是那裡故障?

网友:
S大的文章總是這樣的開明清楚
每次出現S大的文章總是拜讀的很開心又很佩服~~
感謝S大有讓我學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實在很配服 s 大~
因為 s 大分享的是自己本行的技術, 照理來說是不應公開維修技術的!

實在不知該叫 s 大該不該分享? 究竟我還是很想看!
只能說非常感謝 s 大!  ...

哈哈~~~~就算不公開~~~網上公開的人也超多阿......
大陸根本是連原理都完整公開了....而且還超熱心的免費教你怎麼修...
不過來這裡的~~~~我相信~~~會修的絕對佔多數~~~~~
畢竟~~~這種技術~~~不是有興趣的人~~絕對不會來看的
就算有興趣~~~也不一定就學的起來~~~~
HappyMaChi大~~~難道你都沒發現...我發的文~~~絕大部分~~~是一般人無法修的...
就算想親自下去修~~~也要花不少~~材料費與學費(直接搞壞)

引用 网友H:
請問shunxing大上層冷凍正常,下層溫度不夠,這樣是那裡故障?

這問題...跟我之前修的一台依樣....把整台冰箱...搬出來保養吧...你會發現原因的...
冬天常發生的問題......所以~~~保養時...建議用溫水~~~保養~~~~整台要洗乾淨喔...
洗好之後~~~把冰箱門都打開然後放上一整天~~~~最好2天...你的冰箱就會正常拉
其中的問題~~你再洗冰箱時就會發現了.....

网友F:
其實大大說的很不錯,至於對岸全部公開技術也好,還是教你修也好絕大數都是直銷零件的大廠商阿....例如液晶專用公版等等....
至於來到W大的網站求救學習,小弟我不認為都是同行的還是興趣學習只是遇了問題維修費過高所以上ㄍ往來查詢解決之道,然後就.....
你所公開的維修冰箱除霜控制也不可直接說了,(居然有九成以上的人答不出來...)畢竟他們也需餬口飯吃吧請求大大給他們一小口飯吃好嗎?
例如東元電視插電即開機,你問了你尊敬老師傅維修途徑,小弟我不知你是否有請問過他要PO上網幫助別人維修
畢竟你.我.他都需餬口飯吃,也不是零件大廠,開發公版大廠,請你珍惜著靠勞力吃飯的人吧...
再來是否請W大能夠把同行,非同行(興趣學習者)區分開來以免影響他人飯碗問題,因為家電類還是電子類絕非是興趣者所前來的,不知我的思維有問題嗎ㄏㄏㄏ來讓真正的同行互相搓學習至高領域
在此交朋友不一定要以先爬文在PO上電路圖來教他人修理之類,因為來這不一定都是會的有基礎的,畢竟有365行嗎,在我們能力許可幫忙他們吧有朝一日換我們他也熱心幫助我們
以上言論是小弟我的淺見,如有得罪之處請多多包容
小弟我甚麼都不會,遇了問題就會一點囉      除霜定時器小弟我800  S大所說的對一半, 還有一半未說喔

小弟我最 Like  Four have not gentleman   ㄒㄒ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實大大說的很不錯,至於對岸全部公開技術也好,還是教你修也好絕大數都是直銷零件的大廠商阿....例如液晶專用公版等等....
至於來到W大的網站求救學習,小弟我不認為都是同行的還是興趣學習只是遇了問題維修費過高所 ...

現在賺錢很難...要靠自己的口才....與長才.....
說實在的~~~就算我不公開....也會有人知道怎摸買怎摸換...
除霜定時器~~~~這種東西...只要會拆的..
拆下來拿去材料行直接問老闆有沒有..然後老闆就會問~~~
這是哪一個廠牌在用的...客戶說完..老闆就直接拿通用的給他.....
說真的...不會的也會換...這種人~~~很多~~~
所以囉~~~~就算我在這邊公開這些資料~~~也是我實際測試得來的....(也不一定正確)
若沒測試~~~大家還不是依樣~~~直接去問材料行老闆~~~還不是依樣賣~~~~

另外~~~那修電視的老師傅~~..他更大方...電話打去~~只要是有給他修過東西的同行..
他都很熱心教你修...然後修不起來依樣要帶去給他修n_136|
而且你自己修~~~~不會比給他修便宜.....天天看他有做不完的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I:

常來這裡報到的朋友也不在少數,我們可以想一下,真的看的懂的佔了多少?真的動手去做的又有多少?自己動手的原因也不完全如你所說的維修費過高,我在想"興趣"的可能性還可能高過上述也說不定。

常來這裡的朋友都知道我剛搬家,搬到新家後沒有燈具,馬桶會漏水,水龍頭的位置跟太太想要的位置差了約一公尺,水塔很髒要洗....,上述的工作我都會做,但是我要太太請附近的水電行來做。
為什麼?因為我還有別的工作要做、爬上爬下我會很累、我不見得有所有的工具、我不想弄的髒兮兮....,所以不見得自己會做就一定會自己做呀!

台灣有一句俗話大家一定聽過︰『江湖一點訣,講破無價值』。是的,技術如果一旦公開,那就不值錢了。但是技術人如果只想用這幾招就想吃一輩子,我想很快的就會被迫退出這個市場,所以我覺得持續不斷提升本身的技術才是根本之道。

我早年學電子的老師曾多次告訴我們這些學生,中國人有一種特性,那就是秘技自珍,師父絕不會把畢生所學都教給弟子,弟子永遠學不到師父最深奧的一招,最後的結果當然就是一代不如一代。
不管是不是同行、非同行,是家電類或是電子類,你會長期在這個論壇,那這裡應該有你想留下的理由,如果你在這裡覺得有所收穫,我只希望你能提攜後進,請相信技術是學不完的。

最後我還是要提醒你,請遵守版規不要發注音文。謝謝!

网友E:
引用 楼主:

溫度開關被封印在冰塊裡頭,大概就是這樣才造成壓縮機不轉????壓縮機不轉??會結冰????
時風扇因為沒對流空間也吸不到風,大概是這樣造成底層不冷。???上層都結冰了~~~沒對流風確實不冷
我的疑問~~~~~沒換零件???修好?? ...

上層結冰,小弟的判斷應該是除霜沒有正常作動,或是因為冰箱東西堆太多導致門未關好,所以冷凍庫溫度無法建立,壓縮機持續啟動,除霜趕不上結冰的速度,所以導致溫控開關結冰後,壓縮機才停止,但是由於冷凍庫溫度下降不多,所以背板拆下後的冰牆還是一樣的厚。底層不冷是由於風扇吸不到風導致。除霜計時器判斷未故障是因為冰箱空機試轉了兩天,觀察除霜及壓縮機啟動的動作正常。目前冰箱正常使用中,2010快到了,大概是十一月的事情,應該可以撐過三個月吧~ 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層結冰,小弟的判斷應該是除霜沒有正常作動,或是因為冰箱東西堆太多導致門未關好,所以冷凍庫溫度無法建立,壓縮機持續啟動,除霜趕不上結冰的速度,所以導致溫控開關結冰後,壓縮機才停止,但是由於冷凍庫溫度下降不多,所以背板 ...

3個月之後~~請比照一下電費~~~~並且查看電費的使用度數.....
在故障之前的與故障之後的~~~你家電費多了多少錢....
不過要注意你家的用電量~~這樣因該就可以知道蛇摸東西故障拉......

网友:
回复 网友J:

收到,感謝大大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H:
請問shunxing大上層冷凍正常,下層溫度不夠,這樣是那裡故障?

請問是哪牌的冰箱,日系氣冷雙門冰箱大多電子溫度控制器裝上層,下層由伸縮箱溫度開關控制上層冷風進入下層,所以風道結冰或伸縮箱溫度開關卡住故障都會如此
這也是S大說的用溫水~~~保養~~~~整台要洗乾淨的原理

网友:
,蒸發器整片風到結霜,化霜不良,一開始上層會冷下層不冷,霜堵住下層冷藏室風道, 二 背板結霜上下不冷,故障排除冷藏回風道,因卡霜必須清除,一般如S大用吹風機直接從下層回風口灌入,用手在蒸發器下方出口檢查,或乾脆用水洗
50%排水不良,蒸發器上層結霜下層結清冰,水管堵住,OR滴水盤 滴水管電熱絲故障
說起來很簡單, 做起來很耗時如S大說的,TIMER通常我只進一種,到客戶那邊再視情況改馬達線位置,省得帶一堆,

楼主:
看樣子已經有人幫t56uig大解答了
不過上次遇到的~~是回風口~~~結冰...很厲害的~~~~結的超級厚
當時根本查不到原因...因為跟本看不到........
後來是整台拆了才發現的.......
很厲害的結冰而且是結在正中央..
所以我才會說~~~搬出來直接保養~~~用溫水的原因
會在要求你開著冰箱門放上2天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网友:
回風不通修好送電一樣是故障,它是不會化的,休冰箱還有一個討厭的問題,冰箱只要故障溫度降不下,細菌就一大堆,蒸發器很利,受傷了都不一定知道,不消毒很容易化膿,而且不容易好友興趣的朋友要小心

网友K:
其實.以前我家的冰箱就壞過這一顆。
熟的電器行老闆就拿過來聊聊天換下來。
收了近千元吧。
我就在想.一顆定時器居然用機械式的, 搞單晶片也不用這個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實.以前我家的冰箱就壞過這一顆。
熟的電器行老闆就拿過來聊聊天換下來。
收了近千元吧。
我就在想.一顆定時器居然用機械式的, 搞單晶片也不用這個價吧. ...

單晶片???
你說三洋的嗎??
全部都改成微電腦電路板....
那片故障~~整台停擺....也遇過自動切換運轉模式~~~
一下除霜一下運轉的~~~...亂跳......
換那快版子更貴....對客戶收~~至少都要收1600元以上
有的還不止那個價錢....而且冰箱~~~沒有人會等你把那快板子修好的...
反而機械式的比較耐操.....

网友H:
這個就很奇怪,下層不是不冷,而是冷度不夠,我叫客人不插電門打開放一天,它說還是不冷,
主要是冰箱用了10幾年,我懶的搬,再者下門磁條都有漏風,只差沒拆下伸縮箱溫度開關控制看看

网友L:
回复 网友M:

機械式真的很耐操!
微電腦的版子很容易受外界影響而損毀,更扯的是廠商為了防止有人維修那塊機板,整個用膠把它密封起來,散熱整個非常差,在惡劣環境下,超容易壞的,冰箱的話,又是整天24H運轉,微電腦絕對不能停擺,微電腦控制板只要壞了,只能全套換掉,根本很難維修,整套換又超級貴的,很少人會想要換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個就很奇怪,下層不是不冷,而是冷度不夠,我叫客人不插電門打開放一天,它說還是不冷,
主要是冰箱用了10幾年,我懶的搬,再者下門磁條都有漏風,只差沒拆下伸縮箱溫度開關控制看看 ...

打開一天不可能會退冰的.....我都說要洗過了~~~~那個冰塊太厚拉.....
不然還有一招~~~先看看排水有沒有結冰~~沒有的話~~~~~
入風口有沒有塞住....運轉時下面的門打開..用手壓門的開關..
然後~~~看下方有沒有出風..有出風的話.....
可以學我~~~~~有的回風口做在前方~~~有保利龍....直接挖洞~~~約5公分長2公分寬..問題就解決了...
要不然那一大塊冰~~~用水退冰2小時以上還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這個就很奇怪,下層不是不冷,而是冷度不夠,我叫客人不插電門打開放一天,它說還是不冷,
主要是冰箱用了10幾年,我懶的搬,再者下門磁條都有漏風,只差沒拆下伸縮箱溫度開關控制看看 ...

伸縮箱溫度開關其實只是個類似手風琴的密閉金屬箱,溫度高膨脹伸長,溫度低收縮變短,一端連著冷風風門槓桿,控制冷風進入冷藏室
這個東西幾乎用不壞,除非撞破或腐蝕,如果整個開關組拆下,出風口用手摸不到冷風,八成冷排結冰了

很多日系冰箱冷藏室進風口都是用整塊保力龍雕出來的,所以可以另外開個小洞讓冷風進來

网友:
S大您的這一個TIMER丟掉了嗎!
這一顆東西可以跟原廠換一個全新的,
不論好壞新舊,
只要補差額約70~100元之間,
看您有沒有認識他們的A咖合約經銷商,
他們的A咖經銷商才知道喔!

楼主:
早就被我拆光了.....你沒看到照片嗎~~~~
不過也感謝提供訊息~~~~~
我也懶的跑原廠~~~~~~
因為在高速公路下~~那個轉角很難進去~~~~
不然東元的東西~~~再原廠拿都超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機械式真的很耐操!
微電腦的版子很容易受外界影響而損毀,更扯的是廠商為了防止有人維修那塊機板,整個用膠把它密封起來,散熱整個非常差,在惡劣環境下,超容易壞的,冰箱的話,又是整天24H運轉,微電腦絕對不能停擺,微電腦控制板只要 ...

整個用膠把它密封起來是防潮用.很正常阿.... 更換TIME我收$1500.光完全把霜化乾淨就要搞2-3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