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sb测得只有3v???

楼主(2009-12-27):
5vsb测得只有3v。谁修过呀?请问从哪下手呀,是高压还是低压呀???

网友:
請參考教學區置頂文章....
感謝....

网友:
先查參考電壓431線路,
再測PWM_IC +VCC電壓,如異常低(或沒有),
就查高壓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w大有教過嘛
+5VSB跟高壓有關
過低應該跟穏壓那顆有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