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XP2怎樣不須密碼可登入 求救

楼主(2009-12-27):
IBM NOTEBOOK用XP2軟件 開機時會彈出使用者名稱及打密碼 但不須打密碼 按ENTER可以登入 但我想開機時可直接登入 不須打ENTER 於是我在開始 執行 打開使用者帳戶 移除了使用者名稱 然後重開電腦 又彈出使用者名稱及要打密碼 於是我又打ENTER 但登入不到 方塊說密碼錯誤 以前是打ENTER ok 但我又不知密碼 之前我移除使用者名稱變了這樣 現在我想問各位怎樣不須密碼才可登入  謝謝各位指點

网友:
如忘記登入密碼可按下列方法解決唷
1. 在電腦啟動時按〔F8〕及選〔Safe Mode With Command Prompt〕
2. 選 〔Administrator〕後便會跳出〔Command Prompt〕的窗口
3. 用〔Net〕的命令增加一個用戶,
   例﹕增加一個用戶名為 alanhkg888,
       命令語法如下 net user alanhkg888 /add
4. 將新增用戶提昇至 Administrator 的權力,
   例﹕提昇剛才增加用戶 alanhkg888 的權力,
       命令語法如下 net localgroup administrators alanhkg888 /add
5. 完成上列步驟後重新啟動電腦,在啟動畫面上便增加了一個用戶 alanhkg888 了,選 alanhkg888 進 入
6. 登入後在〔控制臺〕→〔使用者帳戶〕→選忘記密碼的用戶,然後選〔移除密碼〕後〔登出〕
7. 在登入畫面中選原來的用戶便可不需密碼情況下等入 (因已移除了)
8. 刪除剛才新增的用戶,在〔控制臺〕→〔使用者帳戶〕→選〔alanhkg888,然後選〔移除帳戶〕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實說, 樓主的作法已經把整個使用者設定檔全毀掉了......
換句話說, 您要先想法子把原來帳號的資料先備份出來. (但桌面99%救不回來)

其實一開始根本用不著清除使用者, 照下面的作法即可:
1.開始->執行...., 在命令列中輸入"control userpasswords2"
2.會跳出一個「使用者帳戶」視窗, 在「使用者」標籤下, 先點你要自動登入的使用者名稱, 再把上方"必須輸入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才能使用這台電腦"的核取方塊取消(就是勾勾拿掉);
3.再點「進階」標籤, 把底下"安全登入"方塊中的"要求使用者按CTRL+ALT+DEL"的核取方塊取消;
4.都做完後按確定(應該會跟你要一次密碼, 輸入即可).
5.重新開機, 就會用你指定的使用者自動登入.

网友:
謝謝#2, 留下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