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搖控器很難按

楼主(2009-12-27):
我的電視 TOSHIBA 看十幾年了
搖控器 幾個常按的數字音量CH 換台,這幾個鍵都按不太有
想說接觸不良吧,一般人都是去買個新的
想說拆開來一看 原來是裡面按的軟皮磨損了變短
所以按不太到,想說要用什麼方式克服呢
...... 結果去拿了 一張拜拜用的金紙 上面有一小片金箔
想說應該可以導電吧 , 折了兩折更小了 沾到軟皮按鍵上
封上外殼 ... 哈哈 變的好按多了  都不會接觸不良
而且以前都以為沒電了 一直換電池 現在.... 賺到了又可以用好久

网友:
哇賽~ 還有這種招術!

那一天搖控器出狀況再來試看看, 謝謝分享!

网友:
這樣也行......
我都是直接整個拆開來洗一洗...就解決了...
已經不知道修過多少之遙控器了....
我還修過一之價值好幾千元的遙控器...
里面的按鍵接觸點~~~通通都是鍍金的.....

网友:
SO GA.....原來這樣也行,那我家的遙控器真的吃了我不少電池錢....感謝板大分享經驗喔

网友:
不曉得偶家那支是不是磨損變短
看來要企買金紙來試一試

偶回家後用小烤箱用的鋁箔試
真的好了耶n_148|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心好兄弟來跟你搶遙控器喔.

网友:
另一個方法是按鈕跟電路板接觸面用藥用酒精清一清,大部分這種案例就好了

一旦時間久了金箔垂下來,會不會變靈異遙控器

网友:
有燒金有保畢

网友:
這種 [搖]控器 本來就很靈異了 !!

用 [搖] 的就可以控制了 !!

在加上金紙會不會更靈異啊 !!!

网友:
靈異遙控器還好~~~..
如果遇到晚上電腦會自動開機關機....這種靈異~~~會嚇死人
在山上的電腦就會常常出現這種狀況~~~濕氣太重

還好遙控器不會濕氣太重...

最近大家的搞笑功力都超高的......這兩天看的不少~~
搞笑文~~~~快笑翻了......

网友:
電腦會自動開機 , 我倒是遇過好幾次 !!!

看來是 [屍] 氣太重吧 !!

該找個 道士 來捉 妖 ~~~

緊 ~~ 溜 !!

楼主:
不會變靈異[搖]控器啦
小小一片 其實軟皮的表面接觸力+一點靜電是會吸住那張錫箔紙的
如果真的怕會一搖就接觸的話就是你用太厚了
再不然 沾點膠水黏在軟皮也行 軟皮因為有彈性所以跟電路板是有一個空隙的
只是用久了軟皮磨短了想增加它的接觸面
如果有人要烤肉有買錫箔紙撕一小片試試吧

网友B:
各位有抽菸的大大...煙盒裡的錫箔紙最好用啦~~拿個小剪刀要大圓要小圓要長要方隨你剪.
大家都很聰明該不會貼反吧!

网友:
以前常聽說B牌的LCD電時常發生遙控器接觸不良,一般都是因為遙控器按鍵橡皮髒ㄋ用酒精擦過就很好用,但是也會有遇到用酒精擦過還時好時壞的情況那是因為上面的炭膜工廠塗太薄用久ㄋ鍍膜磨損.就可以用我下面提供方法,我試過可去10元商店買專門修水管的鋁箔貼紙10塊一捲超好用,剪適當的圓點貼在遙控器按鍵橡皮下再用拇指押一下約3秒讓鋁箔塑形也黏更緊(記得鋁原點貼紙不可比原來遙控器按鍵橡皮接觸點大太多喔,多一點點更好,因為黏接面比較多點)即可也可以用打孔機直接打成圓形就不用剪ㄋ阿,超好用屢試不爽~~~提供給大家參考(我是新人在這跟狼大及shunxing大及各位互相學習)~~~學修東西多年,修理這是條不歸路只有不學習,看到大家無悔在這付出奉獻很感動.有機會我也會學習撲文與大家一起共享~~~~感謝~~~~

网友:
上面文辭不好請多包涵~~B牌電視,修理是條不歸路唯有不斷的跟大家學習才會進步~~~~SORRY

网友:
10元鈻泊貼紙超好用 謝謝拉

网友(2010-01-29):
小弟用
超薄型3M(雙面膠紙)
貼上煙盒(鋁箔紙)
打洞機打出圓形
貼上按鈕
即可完成

网友:
剛好有一台白牌的遙控器,用鋁箔大法試了一下,真的還不錯用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位有抽菸的大大...煙盒裡的錫箔紙最好用啦~~拿個小剪刀要大圓要小圓要長要方隨你剪.
大家都很聰明該不會貼反吧!

請問霧面要貼在pcb
還是亮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霧面要貼在pcb
還是亮面呢

東西是貼在按鈕下
鋁箔接觸PCB

网友D:
小弟都適用女生用的除指甲油的去光水來擦的.應該不錯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都適用女生用的除指甲油的去光水來擦的.應該不錯用的.

那種東西主要成份是丙酮
有些塑膠會被它溶解
譬如鬧鐘的塑膠鐘面
擦上去透明變模糊
遙控器機殼應該是ABS塑膠
不會溶解
其他材質用小面積試一下比較妥當

网友:
哇!學到不少"撇步",我家的搖控器會感謝各位大大給它重生的機會!

网友:
嗯~~如沒有酒精~也可以用橡皮擦也可以擦的光亮!~

网友:
昨天買了一包青箭口香糖
裡面有錫箔紙就順便把遙控器拆開
把所有按鍵都貼錫箔紙
果然遙控器變的好按多了

楼主:
傻傻的喵 看到大家這麼愛護實在感動
搖控器真的是居家必備品
好多電器都要用 光一個房間就好幾個
電視 音響 冷氣 有的連燈光都有
沒想到 能引起大家的回響 加油 大家都是好樣的

网友(2010-05-21):
原來是這樣.害我之前以為是靈異現象.電視再半夜被打開.也以為是遭小偷.呵呵....

网友:
偶的錫箔紙只是塞進去
結果換台時有時會跳兩三台
所以大家要黏好唷

网友:
遙控器壞掉~都是到市面買萬用的
不過也有 品牌專用的
但也有可能買回來不能用!

网友:
那一天搖控器出狀況再來試看看, 謝謝分享

网友:
用金紙來貼在接點上是可以,用錫箔也可以,但是很難貼的牢,按個一段日子就會掉,還是換一支新的比較好用,東芝的遙控器一支才一百多元,好一點的才二、三百元。

网友:
crt搖控

拆開後把導電橡皮用沙拉脫清洗再用吹風機吹乾.機板用洒精棉擦一下ok.電子材料行一只大通crt搖控百元有找.只要有廠牌.型號

网友E:
按鍵上的導電膜磨損可以修復,若是電路板上的導電膜磨損了
就應該沒辦法修了
之前在網拍有看到導電膜修復劑,但不太便宜
價格可以買好幾支新的遙控器了

導電膜的成分是甚麼 ? 黑黑的看起來應該是碳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鍵上的導電膜磨損可以修復,若是電路板上的導電膜磨損了
就應該沒辦法修了
之前在網拍有看到導電膜修復劑,但不太便宜
價格可以買好幾支新的遙控器了

導電膜的成分是甚麼 ? 黑黑的看起來應該是碳吧 ? ...

其實~先用擦子擦一下~然後用2B鉛筆在上面畫一畫就OK了...^^
我都是這樣用低^^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用2B鉛筆在上面畫一畫..."
這有人提過
偶也用過
結果也有人提過
就是此法撐不久

网友(2010-06-26):
回复 网友G:

我又學到一招ㄌ~~ㄏㄏ

网友:
我的手機按鍵不能用也有用鋁箔紙黏在按鍵上ㄋ

网友(2010-07-26):
按鍵橡膠部份 黑色的以前我們稱導電橡皮 也就是橡膠成型時加入石墨之類的導電物
太短應該不會接觸不良-只需多用力..大多是油污所致-沙拉脫洗洗就可以了

网友:
萬用遙控器有使用4號電池較一般用多1 ~2顆即電壓是4.5或6 V  電池消耗較快,有的電池一離開, 其所學習的設定碼會跑掉,最好使用同型號的,跳蚤市場有賣,需要可去找找看

网友:
我遇到的靈異現象是進口的日立冷暖變頻分離式空調
3年前新婚前幾個月裝新機(農曆7....月)
結果三不五時下班後發現冷氣開著0.0a..
經過近10次觀察後才發現遙控器怪怪的
遙控器藏到木質床邊櫃抽屜後都沒發生了
原來是它搞怪...按鍵矽膠太軟有時稍微有震動或是天氣過熱會垂下接觸到開機鍵
報修台灣日立...收走遙控器後隔3天
回覆這款是新機種...台灣沒遙控器可換
要我跟經銷商退貨= =....
後來我是...拆開遙控器用雙面膠墊高矽膠按鍵片....解決

网友:
剛剛才幫我老婆修了一個,問題是我家兒子把玩搖控器時,把他的口水全流進搖控器裡了,我小心的把他拆開,橡皮和外殼部分拿去用水洗,電路板部分則用藥用酒精擦,等乾掉在組回去就恢復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