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7VT600 PS/2鍵盤不能使用維修範例

楼主(2009-12-27):
就是他就是這塊主機板,這是我同事因為POWER燒毀主板上ATX插座之後他就不再使用了,因為POWER插座黏在主板上,沒錯就是熔在插座上
,我接手之後將插座先割掉(因為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所以沒有拍照),在測試之後是可以開機的,但是鍵盤是不能用了,索性就去買了一個USB鍵盤來用,當時小弟的電腦壞了所以只好用這一個了~~~喔好像離題了~~!!
回歸正題首先我們應該會爬過文知道大概是排組或者是排容故障了,看一下這各排組或排容在哪裡呢?看照片

排阻及排容位置

排阻及排容位置

排阻及排容位置2

排阻及排容位置2

由於排阻在板上量測皆是正常的數值,所以就直接拆下排容了

被我拆下來了

被我拆下來了

W大說拆下來就可以了~~不過我不知道如果我手賤在開機狀下熱拔插會有什麼後果呢?(目前我不知道呵呵~~!)因為我常手賤熱拔插去測另一台電腦,所以我只好換上一個新的排容也因為這樣所以我拔下來並沒有測試就直接找一個新的排容裝上去了.接著我們就看一下拆下來的排容是哪裡出了問題,因為有四各所以拍了四張圖看官請看~~

第一組注意看是負的喔-135PF

第一組注意看是負的喔-135PF

第二組注意看是負的喔-96PF

第二組注意看是負的喔-96PF

第三組是好的188PF

第三組是好的188PF

第四組是好的189PF

第四組是好的189PF

我們發現前面兩組是故障的,有想起W大之前發的一張圖片嗎(W大先借用一下)
順便貼一下連結http://bbs.pigoo.com/thread-9115-1-18.html
裡面談到四個排容分別為主機板中PS2鍵盤、滑鼠插座的Clock及Data,電源5V的部份就很清楚可以直接量到,關於接腳的部份就自己去查查接口電路的文章吧,因為我的狀況是鍵盤不能動所以想必第一二組就是鍵盤的Clock及Data.
我在廢板子上找了一樣大小的排容拆焊下來,因為沒拆過SMD所以還搞了好幾顆作廢,總算是抓到感覺知道怎嚜拆了(我想這是這一次維修最大的收穫)看一下圖片我量的容質吧,因為也是是個所以有四張

189PF

189PF

197PF

197PF

206PF

206PF

187PF

187PF

接著我就把他焊上去了,我有先加一點青蛙牌的無鉛焊錫膏上去,發現這樣子真的很好焊說呵呵,焊好就是開機試用了
鍵盤可以用了真開心 DSC02764 (中型)1.JPG

今天的主角

今天的主角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的人PS2不能用,來到論壇一看到我換排容就好了,結果以後一遇到PS2不能用就是換排容。
學技術應該要像你這樣,雖然故障情形一樣,但是檢查步驟、如何判別零件故障都要親自演練,修理久了,你會自己發展出一套屬於你的經驗公式,這就是大家說的老獅。

楼主:
感謝W大的教導及說明小弟才可以循著大大的指示慢慢學習,像你說的先學一個接著慢慢摸就會有經驗也就是可以慢慢的型成自己的技術,我還在(媽媽10摳)的階段~~還要多多學習才是~~

网友:
不錯耶~~~還有確認故障原因~~~~
就是要這樣才能了解~是如何產生的故障~~~~
不過~~~怎摸會出現負的數值??我還頭依次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S大,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是負的數值,因為我拆了好多各排容下來,經量測都是正的,只有該故障排容第一二組是負的,所以就斷定是壞掉,因為它跟別人不一樣-而且我換上去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會是漏電吧?電容錶量出來才變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