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搶救USB拇指碟的資料

楼主(2009-12-28):
各位前輩好
小弟有一顆16G USB碟,不知何原因突然讀不到了(一直顯示未格式化!)
因有重要資料,請各位高手指點,要用那種軟體可修復?

网友:
嗯 簡單歐  找網路上有一軟體 叫EASY RECOVERY PRO版 就可以救了  他有漢話版 就是簡體版 對岸低修正
我有試過 修隨身碟跟硬碟都可以  你是會出現要你格式化吧 在那軟體安裝後  你用修RAW方式 不然 就是把隨身碟給格式化 不要怕 然用用它那 格式化修復就可以救出來

网友:
好厲害啊..真的可以嗎
我的情況類似
但會要求你去裝驅動
照道理xp是不用裝的
我裝萬用的版本
裝好沒出現問號或驚嘆號了
但 我的電腦裡 還是沒磁碟出現
so 不能格式化啊
有大大更好的方法嗎?(我的是MP3)

网友:
感謝分享,馬上收起來試試看~~~~

网友:
大大請教數位相機裡的記憶卡也可以嗎?我的有時會顯示未格式狀態,一直格式化相片都不見 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2010-02-13):
要注意一下有沒有中隨身碟病毒喔
中USB病毒有時格式化也沒有用
變種病毒超多的

网友:
試試   這個看看.也許有效.....................http://blog.yam.com/changshuwei

网友:
EASY RECOVERY PRO
我有用過可以救

网友:
我也使用過,的確可以救回data,不過不保證您救回的資料有沒有短缺或是您真正想要的data

网友(2010-12-02):
非常好的軟體..可惜我的巳經不見了不然就可以來試看看

网友:
我是沒救回資料,但不能FORMAT,就一直不能用,以下是我的經驗
http://bbs.pigoo.com/thread-2483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