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Sonic32吋液晶電視電源版故障更換實例

楼主(2009-12-28):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天阿  又是神之手 這樣改迴路都可以 以後大家一定要指名S大低創作了

网友:
S大總是這麼晚了還發一下維修文再去睡覺,感謝啦~~不過這篇說真的要做還真是要有功夫才可以,畢竟是改裝的,S大真是厲害阿~~棒棒棒

楼主:
剛剛把第9張圖改過了.....我居然把24V跟接地搞顛倒....
快暈睡了n_144|

网友A:
每次看大大的維修都覺得這個傢伙真的好利害 , 什麼都會修n_116|
還圖文並茂哩 , 看了驚叫連連
但是最近看到的圖片都有點模糊  原來是加上了浮水印n_144|
這就有點隔靴搔癢的感覺了n_132|

通常浮水印的產生是不想讓別人盜用圖片用的 我想大大應該有這方面的困擾
(幸好我沒有:on_108| ...........)

當你完工之後還要加一道手續 真是辛苦了

但是在下認為對方盜走的東西只有文字圖片 以及揮之不去的心虛
卻絲毫盜不走閣下的技術及驕傲 :on_076|

我想是否可以懇請大大免除這項手續(在這裡)  讓大家看的開心看的過癮一點
如有冒犯請別見怪  :on_109|

网友:
厲害的s大大~~客人登這看還是不自在@@真想拜師~~

网友:
喔~~~~~外觀怎麼跟我這台一樣
該不會連型號都一樣吧
這下........
希望不要也出事才好勒
大大功力真強~查線換板
謝謝分享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看大大的維修都覺得這個傢伙真的好利害 , 什麼都會修n_116|
還圖文並茂哩 , 看了驚叫連連
但是最近看到的圖片都有點模糊  原來是加上了浮水印n_144|
這就有點隔靴搔癢的感覺了n_132|

通常浮水印的產生 ...

加上浮水印~~是避免被盜圖~~~就算被盜圖~~還有一個作用~~~
那就是浮水印上面的網址~~~至少不會被盜的心酸~~~

也有互惠等功能~~~~這句話~~因該看的董吧~~~
其實也已經有很多人知道我加浮水印的作用了...

會讓你絕得模糊是因為板子太大了~~~我縮圖之後~~畫面就會比較不清楚

网友(2010-12-27):
請教S大修的這台似乎是N3266W,那請問N3262W通電後無聲無影是不是也要從電源板著手?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關於縮圖有個小建議, 縮小的同時可以適度的銳利化, 看起來會好一些.

楼主:
請教S大修的這台似乎是N3266W,那請問N3262W通電後無聲無影是不是也要從電源板著手?謝謝~~~~ ...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問題...請參考版規...
要不然~~你這樣問..我也不曉得問題出在哪

楼主:
回復  shunxing

    關於縮圖有個小建議, 縮小的同時可以適度的銳利化, 看起來會好一些. ...
引用 网友D:

不太想改~~看的清楚就好了...畢竟圖片太多了~~~沒有那麼多時間去改

网友:
恭喜Shunxing大完修,Shunxing大最近很忙吧!維修的實例好幾天沒po了,都在玩這一台嗎?電源板應該會去修吧!如果修好記得po上來,想知道到底那裡壞掉,

网友:
絕緣漏電做得還真細心,一般我用收縮套就不再用膠布!細心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