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個主機板開機程序的問題

楼主(2009-12-28):
各位大大好,久聞快樂媽咪論譠的大大們對主機板有相當的研究,
小弟初次來到貴寶地,有個主機板的問題想請教一下

先說明一下我的測試設備如下:
CPU(1156): Intel i5 750(盒裝)、Intel i7 860(盒裝)
M/B(1156): Asus P7P55D Deluxe(盒裝)、MSI P55-GD65(盒裝)
Ram: Kingston DDR3 2000GHz x1(盒裝)
(上述配備為桌上型電腦,基本上所有的測試配備都是正常沒有故障的,在組裝好的狀況下進行開機)

我作了兩種測試:

【第一種測試】:
(第1動): 在系統停機的狀態下,直接在主機板上短接綠-黑線
(結果): 全黑沒畫面就定在那,但可聽到風扇在轉的聲音。

【第二種測試】:
(第1動): 在系統停機的狀態下,先Clr CMOS
(第2動): 直接在主機板上短接綠-黑線
(結果): 出現 “暫停在[F1][F2]的等待畫面”,選F1可進BIOS、選F2可Loading Defualt (這是Asus的板子會這樣..Gigabyte則顯示CMOS Error)

上面的這兩個測試,我都不是按主機板上的PW SW去開機,而是作短路綠-黑線的動作,
我知道短接綠黑並不是正常開機的程序(因為不是透過按PW SW去開),所以第一種測試不會有畫面我可以理解,

但我的疑問是,為何第二種測試的結果會有畫面出現?   (因為我不是按PW SW去開)
我明白這跟整個開機的程序有關..但我不知道要怎麼解釋這種現象…
小弟試了很多張板子(至少五張以上),幾乎每一張測出來的結果都相同...
所以才想問為何有這種狀況產生

這問題困擾小弟很久了,若有大大知道問題的答案,請幫小弟解惑一下,感謝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好,久聞快樂媽咪論譠的大大們對主機板有相當的研究,
小弟初次來到貴寶地,有個主機板的問題想請教一下

先說明一下我的測試設備如下:
CPU(1156): Intel i5 750(盒裝)、Intel i7 860(盒裝)
M/B(1156): Asus P7P55 ...

請重新測試以下實驗

(第1動): 移除系統電源(將24pin電源接頭與電池一併自主機板移除,之後等待15秒使得主機板剩於電力可以被消耗怠盡)
         在系統停機的狀態下,先Clr CMOS(此動作須持續10秒),再將電池回裝於主機板上
(第2動): 將24pin電源接頭回裝於主機板上(回裝完後 請等待15秒,此時請觀察主機板是否會自動開機,若無請再接著下一動作)
(第3動): 直接在主機板上將24pin電源接頭短接綠-黑線(再觀察主機板是否會自動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重新測試以下實驗

(第1動): 移除系統電源(將24pin電源接頭與電池一併自主機板移除,之後等待15秒使得主機板剩於電力可以被消耗怠盡)
         在系統停機的狀態下,先Clr CMOS(此動作須持續10秒),再將電池回裝於 ...

大大您好,小弟按照您所說的步驟一步一步的重作了一次...
在作完大大說的第二動後,主機板不會自動開機,
但作第三動短路綠-黑後,仍然是會有畫面出現 (也就是主機板會自動開機)
這個結果跟之前測的一樣.

(這樣測法是不是等於要確認CMOS完全放完電...)

网友B:
短路綠黑條線當然會啟動囉!
綠線為power的PS_ON的信號線,當處於低電位時,power會有電壓輸出給主機板。
主機板沒壞,當然就會有開機畫面囉!
清CMOS是為了將先前開機的State清掉,若未清過CMOS內容且未經PW SW開機,直接短路綠黑線,可能就會有大大您說的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綠黑條線當然會啟動囉!
綠線為power的PS_ON的信號線,當處於低電位時,power會有電壓輸出給主機板。
主機板沒壞,當然就會有開機畫面囉!
清CMOS是為了將先前開機的State清掉,若未清過CMOS內容且未經PW SW開機,直接短路綠黑 ...

Dear s10274chen 大大,

感謝您的回覆,我曉得短路綠黑會啟動,小弟對power還算了解,

我是想問一下,為何在未clr Cmos及有clr cmos下,去短路綠黑後,所得到的結果為何不一樣?

(我的硬體設備都是正常的,因為是新的,且有正常測試過喔)

网友:
回复 网友C:

CLR COMS 前後本來就會不同_~_~
一般CLR 前 會有代理商工程師QC的設定 在CLR後 回歸出廠前設定 也就是他已無暫存設定當然會有不同結果

楼主:
回0982788072 大大,

我懂clr CMOS前後的結果,
一般會作Clr CMOS的動作,是在CMOS發生錯誤時無法開機才需作該步驟,所以要將CMOS中儲存的設定清掉。
在清完CMOS再開機後,一般主機板都會問使用者要使用Defualt或是進入BIOS作設定 (小弟目前測到幾張板子都是這樣)

但是小弟想問的,是為何會有這種現象?
為何clr CMOS前短接綠黑就無畫面,
而clr CMOS後短接綠黑就有畫面?
(CMOS中的設定檔是否會影響開機的程序?)

請各位大大幫忙解惑,感謝

网友D:
我覺得好像是bios程式設計的問題,剛好這2家都有自己的開機復位晶片,

我沒看過這2張主機板,不知有沒有專屬晶片?更不知bios程式內容,

所以也是用猜的,參考就好...

板子都很新,樓主研究精神讓人敬佩,心臟也特別有力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覺得好像是bios程式設計的問題,剛好這2家都有自己的開機復位晶片,

我沒看過這2張主機板,不知有沒有專屬晶片?更不知bios程式內容,

所以也是用猜的,參考就好...

板子都很新,樓主研究精神讓人敬佩,心臟也特別有力喔...n_ ...

回 playx大大,

哈~不敢當啦,小弟其實是因為工作的需要,才作這個實驗的,

目前小弟手邊測了幾張板子Asus(775、1156、1366,共三張)、Msi(1156、775共兩張)、Gigabyte(1156、775共兩張)幾手都呈現這程結果,

我也同大大認為的一樣可能跟bios的程式設計有關...但我就是不知道一般bios在程式設計上這段是如何處理(或是與硬體有關)上才來發問,

小弟不會修板子,只會用板子....XD ,所以是得請大大幫忙研究一下~ ^^

网友:
上DEBUG卡, 可看POST停在那個地方,  可能會比較有個方向.

网友:
對了BIOS  設定,有電源管理(POWER)選項 Suspend  Mode ,用來做省電睡眠模式 ,  試試其他模式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jack大大,
目前小弟手邊沒有debug卡可以測試耶,另外您說在Bios中設定suspend模式的部份,
這部份我都是以defualt去作的,那幾個S的狀態我大致上了解,
但clr cmos後,我覺得應該是跟suspend mode沒有關係(因為設定都被清掉了)

但還是感謝您的回覆

网友A:
回复 网友F:

目前實驗的結果
當Clear CMOS後南橋信號SLP_S3#,SLP_S4#,SLP_S5#都會變成高電位(Intel的板),
若PS_ON#是直接由SLP_S3#控制的話
此時當24pin power connector插入主機板會直接上電

若PS_ON#是由SIO或是其他電源時序晶片控制的話
SIO或是其他電源時序晶片會去偵測power bottom有無動作
(PS_ON#要啟動 需有power bottom與SLP_S3#皆動作)
所以就不會發生24pin power connector插入主機板會直接上電的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實驗的結果
當Clear CMOS後南橋信號SLP_S3#,SLP_S4#,SLP_S5#都會變成高電位(Intel的板),
若PS_ON#是直接由SLP_S3#控制的話
此時當24pin power connector插入主機板會直接上電

若PS_ON#是由SIO或是其他電源時序 ...

先感謝CAKEY大大幫忙作的測試,小弟真是太感動了...
根據您的測試結果,換句話說,若主機板在沒有clr cmos的狀態下,
南橋信號SLP_S3#,SLP_S4#,SLP_S5#這幾隻腳都是低電位...
所以這時候我去將24pin power connector的綠-黑短路後,主機板仍不會進入開機程序(也就是說沒畫面)

如果PS_ON#是由其他時序晶片控制的話,就不會發生clr cmos後,並短接綠-黑而有畫面產生的情形

我這樣說對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感謝CAKEY大大幫忙作的測試,小弟真是太感動了...
根據您的測試結果,換句話說,若主機板在沒有clr cmos的狀態下,
南橋信號SLP_S3#,SLP_S4#,SLP_S5#這幾隻腳都是低電位...
所以這時候我去將24pin power connec ...

開機是需要南橋信號SLP_S3#,SLP_S4#,SLP_S5#為高電位
若只將PS_ON#接地但SLP_S3#,SLP_S4#,SLP_S5#卻為低電位
是不符合開機時序的

由於Clear CMOS後會造成南橋信號SLP_S3#,SLP_S4#,SLP_S5#都會變成高電位
所以只要將PS_ON#(綠線)強制接地(黑線)應該就會看到畫面
(但我也有用其他板子實驗到Clear CMOS後將PS_ON#接地卻看不到畫面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於Clear CMOS後會造成南橋信號SLP_S3#,SLP_S4#,SLP_S5#都會變成高電位
所以只要將PS_ON#(綠線)強制接地(黑線)應該就會看到畫面
(但我也有用其他板子實驗到Clear CMOS後將PS_ON#接地卻看不到畫面的情形)

大大,我有測到一片這樣的板子,是msi的 P55-GD65,
就是clr cmos後,將PS_ON#接地卻看不到畫面

另外請問大大,是不是在clr cmos後,裝上電池,就會使SLP_S3#,SLP_S4#,SLP_S5#這三個變成高電位,
有沒有什麼手動的辦法讓SLP_S3#,SLP_S4#,SLP_S5#變成低電位呢?
(這樣問會不會太界想天開n_136|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我有測到一片這樣的板子,是msi的 P55-GD65,
就是clr cmos後,將PS_ON#接地卻看不到畫面

另外請問大大,是不是在clr cmos後,裝上電池,就會使SLP_S3#,SLP_S4#,SLP_S5#這三個變成高電位,
有沒有什麼手動的辦法讓SLP_S3#,S ...

目前我看到的INTEL的板子上都會看到這樣的情形

用EC可能可以
就是透過EC,clr cmos後強制SLP_S3#,SLP_S4#,SLP_S5#接地
或是透過EC再轉一組SLP_S3#,SLP_S4#,SLP_S5#(其它的電路只用EC的SLP信號)
當主機板上的Power switch動作後  就解除對SLP_S3#,SLP_S4#,SLP_S5#

网友B:
看不太懂,感覺好複雜,一堆時序信號,剛剛找了一下資料。
看完後,感覺在維修應該不太會了解這些東西,若是從事主機板設計工作,這應該很重要。
-----------------轉載自中國主板維修基地------------------------------------------
PLTRST#
O 總重置信號: PLTRST#是Intel® ICH9整個平臺的總重置(如:I/O、 BIOS晶片、網卡、北橋等等)。在加電期間及當S/W信號通過重置控制暫存器(I/O 暫存器 CF9h)初始化一個硬體重置序列時ICH9確定PLTRST#的狀態。在PWROK和VRMPWRGD為高電位之後ICH9驅動PLTRST#最少1毫秒是無效的。當初始化通過復位控制寄存器 (I/O 寄存器 CF9h)時ICH9驅動PLTRST#至少1毫秒是有效的。
注釋: 只有VccSus3_3正常時PLTRST#這個信號才起作用.
THRM# I 熱報警信號:啟動THRM#為低電位信號使外部硬體去產生一個SMI#或者SCI信號
THRMTRIP#
I 熱斷路信號: 當THRMTRIP#信號為低電位型號時,從處理器發出熱斷路信號,ICH9馬上轉換為S5狀態。ICH9將不等待來自處理器的准予停止的信號返回便進入S5狀態。
SLP_S3# O S3 休眠控制信號: SLP_S3# 是電源層控制。
當進入S3(掛起到記憶體)、S4(掛起到硬碟)、S5(軟關機)狀態時這個信號關掉所有的非關鍵性系統電源。
SLP_S4# O S4 休眠控制信號: SLP_S4# i是電源層控制信號. 當進入S4(掛起到硬碟)、S5(軟關機)狀態時這個信號關掉所有的非關鍵性系統電源。
注釋: 這個Pin腳以前常用於控制ICH9的DRAM電源迴圈功能.
注釋:在一個系統中關於Intel的AMT的支援,這個信號常用於控制DRAM的電源。
注釋:在M1狀態下(當主機處於S3、S4、S5狀態及可操作子系統運行狀態)這個信號被強制為高電位連同SLP_M#給DIMM提供充足的電源用於可操作子系統。
SLP_S5# O S5 休眠控制信號: SLP_S5# 是一個電源層控制信號.當系統進入S5(軟關機)狀態時SLP_S5# 用於關閉系統所有的非關鍵性電源。
SLP_M# O 可操作睡眠狀態控制信號:用於電源層控制Intel AMT子系統。如果不存在可操作引擎固件,SLP_M#將與SLP_S3#同步。
S4_STATE# / GPIO26
O S4 狀態指標信號:當機器在S4或者S5狀態下該信號為低電位有效。當機器在S3狀態時可操作性引擎強制SLP_S4#連同SLP_S4#處於高電位,這個信號能用於其它設備瞭解本機的當前狀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太懂,感覺好複雜,一堆時序信號,剛剛找了一下資料。
看完後,感覺在維修應該不太會了解這些東西,若是從事主機板設計工作,這應該很重要。
-----------------轉載自中國主板維修基地------------------------------------- ...

可以參見以下連結(Intel ICH7 datasheet)
http://www.intel.com/Assets/PDF/datasheet/307013.pdf
page 64  table 2-12
page 153 table 5-25
page 156 table 5-27

雖然全都是毛毛蟲,但是牙一咬,忍一下就過去了(我是說查字典 別想太多)

网友B:
回复 网友G:

謝謝cakey大!
應該會在期末考完才會啃這些毛毛蟲吧!期末考快完蛋了!
一堆東西要讀,期末專題作業也快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看到的INTEL的板子上都會看到這樣的情形

用EC可能可以
就是透過EC,clr cmos後強制SLP_S3#,SLP_S4#,SLP_S5#接地
或是透過EC再轉一組SLP_S3#,SLP_S4#,SLP_S5#(其它的電路只用EC的SLP信號)
當主機板上的Power  ...

感謝Cakey大大解說明,
這樣小弟大致上清楚了...主要是那三支腳的問題...

但...可以說明一下EC是什麼東西嗎? 小弟不是本科系...orz...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太懂,感覺好複雜,一堆時序信號,剛剛找了一下資料。
看完後,感覺在維修應該不太會了解這些東西,若是從事主機板設計工作,這應該很重要。
-----------------轉載自中國主板維修基地------------------------------------- ...

感謝s10274chen大大提供這麼詳盡的資料,

對岸那邊的資料還真不少,真的很有幫助!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謝謝cakey大!
應該會在期末考完才會啃這些毛毛蟲吧!期末考快完蛋了!
一堆東西要讀,期末專題作業也快掛了!

網路不是有很多教學???
記得我有次幫人家回覆監視器的~~~~~自動選轉控制~~~
好像也是使用該方式~~~~~利用51晶片與電腦傳輸介面控制旋轉~~~
會C語言的話~~~參考一些51的書~~~因該就很容易上手了阿...
你的基礎又不錯~~~~因該難不倒你吧

PS~~~如果懂C~~用C比較好寫~~~我就不懂C了..對我來說很難..
  我都直接使用MASM....基礎語言~~~不過用這種語言~~程式碼要寫超多~~~~也比較好控制~~~(太久沒碰也快忘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是用組語寫的!
程式碼真的很多,電腦傳字串資料給51.....51接收錯誤,直接卡在串列部中斷副程式內,跑不出來!沒關係!謝謝shunxing大您的關心,我還在加油!有問過老師,差不多有頭緒了!因為時間上的問題,寫不出來也沒關係,與電腦作連線只是一部分功能,可以拿掉。頂多寒假再努力補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Cakey大大解說明,
這樣小弟大致上清楚了...主要是那三支腳的問題...

但...可以說明一下EC是什麼東西嗎? 小弟不是本科系...orz...
感謝!

embedded controller, 把code寫在micro processor 裏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bedded controller, 把code寫在micro processor 裏

回cakey大大,

感謝您回覆EC的意思,
所以如果要作將那三支腳變成低電位的動作,就需要使用EC來幫助,才能達到該目的,
因此...這個EC是需要我從外部增加進去的硬體對不對...
(一板的主機板應該是不會有類似這樣子功能的EC)

簡單的說,市面上的主機板在clr CMOS後,除非人為介入使那三隻腳變成低電位,否則在正常的狀態下,那三腳理論上都會呈現高電位的情況..
不知道我這樣有沒有誤會您的意思?

网友A:
由於Clear CMOS後(G3->S5),registers內資料被清除,所以不能用GPIO去控制或偵測SLP的信號,所以要用外部線路或EC來作控制.但是開機過後,BIOS資料被載入之後,南橋即對SLP信號恢復控制.

使用Intel Chip的主機板在clr CMOS後,除非人為介入使那三隻腳變成低電位,否則在正常的狀態下,那三腳理論上都會呈現高電位的情況(P55,ICH10,ICH7都會有此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於Clear CMOS後(G3->S5),registers內資料被清除,所以不能用GPIO去控制或偵測SLP的信號,所以要用外部線路或EC來作控制.但是開機過後,BIOS資料被載入之後,南橋即對SLP信號恢復控制.

使用Intel Chip的主機板在clr CM ...

完全了解,感謝Cakey大大的回答 !!
感恩n_073|